主板上内存插槽和显卡插槽都接触不良!大家用什么清洗!!!

楼主(2013-03-20):
用酒精可以吗,请各位师傅说说。

网友A:
整块主板泡在热水里,再加点洗衣粉。用刷子刷,绝对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块主板泡在热水里,再加点洗衣粉。用刷子刷,绝对干净。

是主板上内存插槽和显卡插槽都接触不良,想清洗一下看看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
不建议用酒精在贴片电阻上都会有印记痕迹,有专业的洗板水 我也用过 味道很大,我建议你用小铜刷,轻轻的按照卡槽金片方向刷,

网友:
板用橡皮,槽用细砂纸请拉几下后吹风机狂吹干净

网友:
我都是用橡皮用力擦,擦.擦.好多年了,修电脑都是这样,

网友:
橡皮擦的方法比较靠谱。

网友B:
我是找一小细砂纸,对折后,卡到插槽中间,来回拉一下么好了

网友:
一直用毛刷来刷

网友:
  用无水酒精可以清洗插槽,但是有的插槽因内部的金手指因弹性不足而产生的接触不良,那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找一小细砂纸,对折后,卡到插槽中间,来回拉一下么好了

这只是一种不好的方法,这样做,把槽内的金手指的镀金层擦去了,时间久了,金手指的金属就会被氧化,引起接触不良,更难处理了。

网友:
用橡皮擦金手指。

网友:
用白纸折成插槽的厚度,来回擦几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