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D3000 问题谁能解答一下

楼主(2013-03-22):
尼康D3000 我查机子里怎么也没有1 比1的模式拍照,是不是这机子本来就没有的

网友A:
朋友是不是说拍地是正方型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是不是说拍地是正方型照片。

是的 老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老兄!

单反上咱还没见过这个比例设置。我用的富士和佳能都没这比例设置,只有能宽的。

网友B:
呵呵 老哥刚拿单反吧?  单反相机的主流画幅比例都是 3:2 的,一些少数非主流的是 4:3 的  单反的出图没有自动裁剪功能, 您自己拍好后用软件后期裁剪才能得到1:1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老哥刚拿单反吧?  单反相机的主流画幅比例都是 3:2 的,一些少数非主流的是 4:3 的  单反的出图没有 ...

这才是正解。。。。

网友C:
后期 自己切一下吧。
高端的机器没用过,不知道,不过 佳能、尼康、索尼、宾得 四大品牌 中低端的机器,肯定没有 方幅 这个规格。

真正的方幅是要上120胶卷的,6X6厘米

网友D:
方形的 第一次听说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期 自己切一下吧。
高端的机器没用过,不知道,不过 佳能、尼康、索尼、宾得 四大品牌 中低端的机器,肯 ...

我是做淘宝拍照用的,所以要用到方形 ,这下子处理太多图片太繁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形的 第一次听说也

一般的数码相机都有1 比1照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机有性能介绍,其中就有照片像素,长宽比例等------------

呵呵说明书厚厚一本看到就头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数码相机都有1 比1照相

您用过吗? 那款数码机,可否说来听听.

楼主:
尼康佳能数码相机都有啊,只不过数码相机拍照光圈不大,在灯下拍的图片偏色严重,不均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尼康佳能数码相机都有啊,只不过数码相机拍照光圈不大,在灯下拍的图片偏色严重,不均匀

总祘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不叫1:1拍摄模式, 是机内裁剪模式, 切成正方形出片. 因为尼康3000沒用过, 但你应从菜单中找有无裁剪功能, 倘有就行. 拍摄模式中找1:1, 可以说所有相机都是沒有的.
笫二个问题, 灯光下偏色严重, 与光圈大小毫无关系, 那是自动白平衡失衡, 需要选择与所用灯光(白炽灯抑荧光灯)相配的白平衡模式,或者用自定义模式最好.   至于不均勻, 那是灯光配置不当造成, 与相机无关.. 要求高的话, 搞亇拍摄灯箱使布光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祘明白你的意思了, 那不叫1:1拍摄模式, 是机内裁剪模式, 切成正方形出片. 因为尼康3000沒用过, 但你应从 ...

我想请教一下晚上拍照怎么才可以让颜色更均匀,

网友:
最重要的是打光,布好了光东西拍出来就很漂亮

网友:
拍了之后,电脑里裁剪一下就可以1:1了

网友:
图像软件批处理啊,一次搞清楚,你想处理多少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呵呵,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也出点片片

网友:
有些卡片机才有1:1的选择,比如松下LX5。

网友:
专业相机都没有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对于单反来说是鸡肋 就像D90增加了录像功能 想做图片的话你可以用批量图片处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