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该SRPP前级的电压放在倍数是多少

楼主(2013-03-23):
胆石混合功放

胆石混合功放

楼主:
补充一下:想参考下图做台胆石结合的功放,对前级SRPP电路的放大倍数一直没弄清楚,请大家指点迷津,最好能给出SRPP电路增益的公式

网友A:
按6N11的 普通共阴极放大电路 计算。 这电路中,大约为20倍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6N11的 普通共阴极放大电路 计算。 这电路中,大约为20倍左右

CD机一般输出的信号应该是2Vp-p,按20倍的放大倍数,该功放的放大倍数应该达不到100W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D机一般输出的信号应该是2Vp-p,按20倍的放大倍数,该功放的放大倍数应该达不到100W吧?

三极管是电流输出,末级并联管子,可以输出很多瓦

网友:
记忆中,有一期《无线电与电视》专门介绍了这种电路的计算。其中就有放大倍数和输出电阻。到底那期忘了,应该在03年以前。
请坛里电子技术学的好的,计算一下,发上来吧。

楼主:
我的电子学全还 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