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板党做的双磁棒直放机

楼主(2013-03-24):
以前做过TA7642直放机,感觉选择性差,效果不好,前几天看到几根12CM长的磁棒,想试试双磁棒怎么样,在木板上做了一台直放机。感觉选择性好多了,电路就是在原电路上中输入部分做了修改,没有把LC调谐回路与输入直连在一起,用了一组次级线圈输入的。
两磁棒距离只有5CM,有点近,没法子。

网友A:
哈哈,头次做沙发,舒服! 比我第一次做得强多啦

网友:
豪华版的蓝色电容比较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头次做沙发,舒服! 比我第一次做得强多啦

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  。

看看人家就地取材,这样的孜孜不倦。。。。。。真是值得学习!我的条件应该是好多了,现在却没有上进心了,惭愧。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C:
请教楼主,两根磁棒的初级线圈是串联的吗?

网友D:
楼主能否画个草图!我有一个想法,两个磁棒垂直放置,一个做天线一个调谐,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E:
搭棚工艺,整洁大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两根磁棒的初级线圈是串联的吗?

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否画个草图!我有一个想法,两个磁棒垂直放置,一个做天线一个调谐,不知道怎么样?

好想法,可以一试,只不过天线磁棒是否就该长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棚工艺,整洁大方。

过奖了,只想试试效果,和您的作品差远了。

网友:
做的不错,电池座是成品的吗 还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