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00型万用表交流档不准该调整哪里?

楼主(2013-03-25):
我的500型万用表直流档。电阻档。都没问题,就是交流档测220V电压只有110V左右,测2极管2cp11是好的。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
先换了整流二极管再说,量着好并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应该有个可调电阻专门校准交流电压档的,不行的话看看分压电阻是否阻值变大

网友:
故障真奇怪还是先换整流管再说吧。

网友:
直流测量正常、交流档位的两只整流二极管如良好,查二极管与负极连接的两只电阻3.8K、2.25K。

网友:
有问题的表还是送专门维修的地方好

网友:
查一下2.25K和3.9K电阻是否正常,如正常与另一个标准表并联接上交流电压,调整一下表头上的交流分流电阻1.4K链接3.9K一侧的那个动触点(如感到没有力度可用螺丝刀拧紧一下再调,同时注意不要触电)(见图红笔内的电路),是表头的指示与标准表一致就算校准了。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调整交流电的可调电阻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问题?换了看看

楼主:
整流二极管反相电阻偏小30K,更换后正常了。谢谢诸位师傅的帮忙

网友(2013-04-29):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我的500型曾经是交流偏高,,最后得知是那两个电阻的问题。。。。原装两个电阻跟图纸上都不一样。。。换了其中一只就好了。。不知道厂家当时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2015-11-07):
调整1400欧姆可变电阻

网友:
俺是来学习!修好了吗?

网友(2016-12-27):
记号,我的也是交流不准

网友:
我也学一学

网友(2017-09-14):
10楼的回复值得大家学习借鉴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1-03):
上四,500万用表

网友:
学习了,论坛高人很多。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A:
淘了一个500的表。电阻挡在百位千位上直接显示大致两千欧的数值。查了相关的9.4-----91-----973--------33000电阻没问题。有老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

网友(2020-05-06):
学习了,我在路上邮着有一只30表,也是这个故障,参考一下!

网友(2022-08-02):
我也学一下,家里的万用表表坏了

网友(2022-09-11):
调整可调电阻

网友(2024-03-06):
引用 楼主:
整流二极管反相电阻偏小30K,更换后正常了。谢谢诸位师傅的帮忙

我的一个108-1T也是类似情况,更换整流管也不行,最后查电容标称10uF,测得39UF,更换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500表交流电压测量偏低!除满偏电流偏低外,可能也有类似的问题---电阻值的改变、整流二极管反向漏电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2969&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了一个500的表。电阻挡在百位千位上直接显示大致两千欧的数值。查了相关的9.4-----91-----973--------330 ...

参考一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2969&extra=

网友:
过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