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玩矿机的朋友一个事情。

楼主(2013-03-25):
     看了很久矿石机器比较好玩。手痒痒想搞一个玩。但是我家处在这个位置索尼7601和台式机都很难收到两个中波台。做一个矿机能收到台嘛。怕做出来收不到信号是个样子货。如果矿石机做出来能收到台我就备材料下手装机了。

网友A:
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不尝尝怎么知道

好运!动手呗 还犹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不尝尝怎么知道

好运!动手呗 还犹豫啥。。?

我家那个位置。电磁环境很不好。索尼7601都是二次变频的调幅机器都很难收到两个台。这个矿机能收到台嘛。怕做出来是个样子货

网友:
那可不一定。。  现在很多收音机AM就是个摆设。。

我以前以为我哪里 信号不好。。。可是后来才发现是我方法不对。。

地图上查查 电台离你家有多远。。就知道行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梨子的滋味  不尝尝怎么知道

好运!动手呗 还犹豫啥。。?

同感

网友:
这是一种学习,一种实践而矣.

网友:
如在边缘的山区信号是收不到的

网友:
如果真的象你说的那样信号很不好,做矿机也很可能声音很小。

矿机受地域约束强。它收集天空的能量。你可以先尽量拉一根高,长天线,耳机并二极管试试,如果有一点声音也行,否则的话,再想它法。

网友:
玩,就是折腾。

网友:
动手安装试试才能知道行不行,制作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何以试着玩短波矿石收音机,只要装配得好,还是能收到一些台的,中波现在正在退出历史午台。已经是日落西山了。

网友:
吵着要将中波数字化,咋会日没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