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敏度低如何调整

楼主(2013-03-25):
TA7641电路,高端正常,低端灵敏度很低。该如何调整,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附图

TA7641电路图

TA7641电路图

楼主:
底片。。重新上图

网友:
多高是高呀,还是要上仪器。数据说话。

网友:
统调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片。。重新上图

要调准中周,要拉覆盖,细致的统调。

网友:
此机灵敏度不是很高,不要要求太高

网友:
高端正常,低端灵敏度低。
这说明接收频率范围正确。是不是这样?
如果真的是接收频率范围正常,那此机只需要稍微调整下磁棒线圈的位置,使低端灵敏度正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