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单管自激产生的高压发生电路带不了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单管自激振荡电路

单管自激振荡电路
本人刚开始接触电源模块,这是我从书上看到的的一个简单的高压发生电路,利用三极管的自激振荡差生振荡波形,再利用后面的高频变压器和电容产生高压,通过调节电位器能改变振荡频率从而产生不同的高压输出。在实际搭建的电路中,的确能调出400V的高压,可是输出接一个2mA的负载,电压一下就跌到了24V左右,变压器的功率应该够的,理论上应该能带动4mA左右的负载,麻烦论坛里的各位高人帮我看看,电路哪里可能出现了问题,以及怎么提高带负载能力,多谢各位了。

网友:
电路图有错误,用照相机闪光灯电路图,能输出大电流

网友:
三极管c没这么接的。。可能实际不是这样,但图是100%错的。

网友:
你光看到了输出电压,你有没有考虑过整机功率?输出功率要大于负载功率才能保证正常运行

网友A(2016-08-04):
功率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小了

赞同,输出电流也有点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赞同,输出电流也有点小

我怎么在这见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在这见你了

我在2016-7-9 11:18就在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