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国产AX系列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3-28):
在修一台手摇唱机,请问AX31A,AX31B,AX31C;AX81A,AX81B,AX81C正确参数是什么?如图
必须用两个一样的3AX81B吗?一个3AX81B+一个3AX81C会有什么影响
谢谢指教

网友:
记意中3AX81B和3AX81C,好象来压不一样。

网友:
可以混着用。最后的字母表示管子是一个工艺,有些参数有差别。

网友:
3AX31/3AX81,电流;100MA/200MA,功率;125MW/500MW,耐压;8-18V不等.ABC略有差别。

网友:
最好是同型号

网友:
3AX81pcM有500mW吗

网友:
3AX31A与3AX31B的差别在于BVceo的电压有差别,31A是12V,而31B 是16V。31C是24V,Pcm都是125mA.
3AX81A,3AX81B,3AX81C三者都是在BVce有差别,分别为10V,15V,25V。Pcm都是200mA.

网友:
硅代,我的春雷3P2机3AX83坏了用3CG5代替没听出多大差异

网友:
如可能, 用PNP硅管代替,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