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3AG28用什么管子能代替?

楼主(2013-03-29):
正在维修一台139B收讯机 发现高放的3AG28失效了 从另外一台机器上拆了一个 机器好了可以收到很多电台 灵敏度很高了  但是还是对这种管子不放心 请问用什么现代管子可以代替?另外“3ag28紫” 这个紫是什么意思?

就是图上两个银帽的  4个脚的  三极管

网友:
只要fT大于120MHz的PNP锗管都能用,

网友:
3AG19,3AG53,3AG80,3AG97,3AK20都差不多。色点是放大倍数。

网友:
如果想大改,重调工作点,用9015/8550代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

网友:
建议改成硅管

网友:
没有紫色油漆了,只好印个紫字上去

网友A:
9015的FT好象只有80MHZ,是低频管。记得有一种2SA733的PNP硅管,FT有180MHZ。请楼主找手册查一下,不知道我有否记错。我想硅管的性能一定要比老式的3AG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15的FT好象只有80MHZ,是低频管。记得有一种2SA733的PNP硅管,FT有180MHZ。请楼主找手册查一下,不知道我 ...

A733似乎为音频放大设计的,不过看指标代替3AG28应该无压力

网友:
3ag28紫

紫是放大倍数。

在意的话,就在淘宝买点老管子吧。现在还能买到。

网友:
只要FT大于工作频率3-5倍以上的小功率PNP管都可代用。高放是第一级,尽量选低噪音的管,锗管的噪音一般比硅管大。可以多试几个型号,重新调整工作点,选择噪音最小的管子。

网友:
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型号,不要用硅管否则电路还要调整,

网友:
3AG1D就可以,当然还是原型号更合适,需要注意紫点锗管穿透电流要仔细筛选,实在不行就用蓝点的代用。

网友:
过去的老管放大倍数都不是太大,大的管子稳定性不好,建议用现在的硅管。

楼主:
现在收音机使用代用管子已经修好了,到底换不换管子呢?纠结啊! 按我的想法是军机就应该还原

网友:
那个位置是混频管,我换成PNP硅管s9015或者2N3906,调整R109,使集电极电流达到0.1mA,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