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的电路

楼主(2013-03-30):
以前只用过两个开关控制一盏灯,现在家装很多都用三个开关控制一盏灯,有谁知道发个电路原理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S2是一个组合开关吗?这种开关市面上好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S2是一个组合开关吗?这种开关市面上好买吗?

双连双控(2刀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连双控(2刀2位)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商家也许是叫多控开关。

网友:
用这样的双刀双掷开关原理,可以炮制出S1、S2、S3...乃至Sn的多地控制的开关线路来。

网友:
这个电路,记下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错,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啊。

现在家装用得很多,比如卧室床头两边和进门处,三个开关控制室内的吸顶灯。

网友:
会三地控制了就会多地控制了。只要增加中间的多控开关(S2)的个数就行。你愿意几地控制就几地控制。

网友:
双控或三控开关,卧室常用,我现在用着三控的,效果不错

网友:
多地控制不错,记住了

网友:
比较少用,一般双连开关控制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