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冰箱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3-03-30):
   去年这个时候, 我修过这样一台冰箱,接手维修时是别的维修师傅修过好几次,但据用户介绍,原来冰箱是不能制冷而送修,修后试机,制冷效果都好,但是用不了几天,又不制冷了,返修了几次,仍然故障依旧,我观察了一下,原维修者更换了冷凝器,滤清器等,焊接得很好,无泄露点,开机后压缩机开始工作正常,不到40分钟,冷冻室开始结霜,又过约十分钟,压缩机停车,这时我刚快拔掉冰箱插头,依我的判断该冰箱是冰堵了,这是冰箱维修灌雪种后的一个典型故障,冰堵点可以肯定在毛细管,我就想不通专业维修的师傅为什么连这样一个故障都判断不出来?是知道故意不修,还是真不知道,于是我回家取了灌雪种的工具和焊接工作,请用户买了两厅装雪种,用管子割刀割开压缩机上的充气管,放出里面的雪种,从放雪种的过程中,就可以观察到雪种的压力大小,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完全是冰堵故障,于是我用焊枪的火焰加热压缩机和排气管及冷却器排管,经加热后,听到毛细管与蒸发器的接头外有“吱吱”地的响声,一会儿响声停了,这时雪种已完全排除出来了,同时出带出来一部分水气。
   我马上在压缩机的充气管上焊上一个充气接头,装上一个三通阀及真空压力表,接通真空泵,插上冰箱电源,开动压缩机并同时启动压缩机,开始抽真空,抽了半小时后,关闭真空泵的阀门。
   打开灌氟的阀门,灌进一部分雪种,边开动压缩机边灌,用手摸排气管发热就可以停止了,这时还要用焊枪的火焰加热压缩机外壳,冰箱在这种状态下运转半个小时,制冷系统内的水份就完全由雪种吸收了。
   打开阀门放出雪种,放完后再按上述方法灌雪种,直至达到回气管出现结霜,这时马上关闭灌氟阀门,冰箱继续开着,观察冷藏和冷冻的情况,测量两室之温度,夏天高温的情况下约2至3小时能达到冷藏室5℃,冷冻室—24℃,而且压缩机开停时间比正常,这时证明雪种充足了,又不过量。特别要注意的是:这时不能封焊口。至少冰箱要连继运转8小时以上才能封口,封口要注意的事项我在以前发的贴子里讲述过,这里就不占篇幅了。

网友:
修冰箱最关键的还得是耐心,赶时间做绝对会有后患。

网友:
矿坛里真是卧虎藏龙啊!楼主大大的细心、耐心+经验的沉淀+熟练的动手能力;偶等后辈膜拜啊!!谢谢经验教学贴,拜读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只会修理自己家里电器的小问题

网友:
经验之谈!不错!学习了!

网友A:
看LZ的维修经验还不是很丰富,这台冰箱只是让LZ碰对了,LZ还没有碰到过严重的冰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LZ的维修经验还不是很丰富,这台冰箱只是让LZ碰对了,LZ还没有碰到过严重的冰堵。

严重的冰堵连压缩机的冷冻油都要倒出来,换新油或加热把水份蒸发掉,烤压缩机外壳是不行的,抽真空时要把冷凝器,蒸发器加热,干燥器也得换新,用氮气清洗几次才行. 修冰堵的冰箱楼主忘了换干燥器?

网友:
水汽比较少的情况可以换干燥器,另外用氮气也是个方法

网友:
做什么事都得细心啊,特别搞维修更需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的冰堵连压缩机的冷冻油都要倒出来,换新油或加热把水份蒸发掉,烤压缩机外壳是不行的,抽真空时要把冷 ...

  谢谢您的关注,实际上我接手修前这些工作前维修者都已经做过,我根据该冰箱的冰堵产生的时间估计采用这样的措施足以排除制冷系统的水分,您所指的是严重的冰堵,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把压缩机里面的机油倒出来加热,有时还会视情况更换压缩机油,至于过滤器,只是重新灌雪种,一般我都会更换新的,由于一直是业余时间帮朋友们或朋友的朋友修理,就没有准备高压氮气,按正规的维修准备氮气瓶,我是用雪种扫系统的方法来吸收系统内部的残余水气的,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还是可行的,只是浪费点雪种,您所指的严重冰堵,那是在用户的冰箱制冷系统的雪种快完全泄露了,冰箱还没有断电,压缩机还在运转,从系统外吸入大量的空气,(作为用户可能不清楚)造成了系统内充进了大量的水汽,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把压缩机油从压缩机里放出来,用容器放在电炉上加温到115℃(用水银温度计测),直到油中没有汽泡了,同时压缩机也要烘烤,趁油热时将已排除水分的油灌进压缩机内,有时为了省时,干脆更换压缩机冷冻油,同时要暂时堵住压缩机已灌油的排气口与回气口及灌汽口,以防外部温气浸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未,修第一台杭州产的“西湖”牌冰箱起,除了电器故障外,只要制冷系统发生的问题都要灌氟(雪种),那就要预防冰堵和解决冰堵的问题,更不说更换蒸发器这类大修了,经本人或合作伙伴修过冰箱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台了,其中返修的没有几台,十几年修过的冰箱现在还在使用的还有一些,说句实在话,在家电维修中,冰箱、冰柜是最好修理的,只是需要细心,分折故障,观察,加上有一定动手能力,同时多看点这方面的书,多观看别人是怎样修理和处理故障的,很快就会修了。因为我是就我曾经修过一台冰堵不算太严重的冰箱来贴文的,所以使阅者产生误会,在这里表示对不起了。

网友A:
图上的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也不会浪费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的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也不会浪费雪种。

  谢谢你的关注和热情的介绍,你所贴之图我早就试过,为此还曾经专加工了一个外置式过滤器,其中装硅胶粒子作吸湿剂。效果不是很好,还不如用扫氟来得简单,主要是吸湿的效果不好,没有多久就放弃了,把自制的过滤器用于灌雪种时过滤雪种用,用来防止雪种本身所带水份之用,效果很好。

网友:
修这东西看的就是耐心

网友:
我家的电冰箱光压缩机就坏了两次了

网友:
先经验后宣传,多谢楼主大爱!

网友C(2013-05-04):
打开了我就换过滤器的

网友D:
修冰箱我是不会上门的.一来时间不允许.维修没有保障.二来我现在用的是大的氧气瓶.

网友:
这东东需要点专业设备一般人修个电路还行

网友:
雪种自带水分的事确实存在。

网友:
不知道 在管路上接个冷冻式干燥机如何  大批量维修 应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了我就换过滤器的

我也是这样的,一般我要打开了制冷系统就会换过滤器,如果是别人刚维修过,但没有修好的,过滤器刚换过的,那就用焊枪烘一下重新利用,为用户节省点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冰箱我是不会上门的.一来时间不允许.维修没有保障.二来我现在用的是大的氧气瓶.

由于是业余维修,我没开店,我的工作间很小,容不下几台冰箱,无论故障大小,我都是上门修理,一来用户放心,二来为用户节约了运费,我的工具是根椐修理的需要来带的,先判定故障后,再决定带什么工具与配件,比较贵的配件由用户自行购买。我的修冰箱的工具全部可以放在小车的后备箱里装着。

网友:
经验很重要,当然还要更善于学习新知识。

网友:
我只修我自己的美菱冰箱.第一次修是外面叫师傅修,结果还把定时器用错了.制冷工具自己没有,电器就自己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重的冰堵连压缩机的冷冻油都要倒出来,换新油或加热把水份蒸发掉,烤压缩机外壳是不行的,抽真空时要把冷 ...

这个是必要流程 有时候偷懒的时候俺就把干过滤串成一串 效果很好的

网友:
冰箱的设计太垃圾了,不明白为什么不象空调一样留个加注冷媒的接口,每次检修都得焊开口再接上口,一群傻比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