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U1七极部分变频外栅不起振问题探讨

楼主(2013-03-31):
6U1(6И1П、ECH81)三、七极变频管,由于三极部分独立振荡,七极部分第一栅混频(变μ性质),变频跨导高,因此灵敏度好于6A2等七极变频管。在简易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常用其七极部分变频(采用S型线圈及6A2标准电路,内栅振荡外栅混频),而三极部分作它用。6A2外栅(第三栅)为变μ性质,可以加AGC电压,而6U1内栅作振荡,外栅不能加AGC电压。
     设计制作二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时,在刘同康编著的《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里,找到几个6U1七极部分变频,采用三点振荡线圈(101S),内栅混频外栅振荡的电路(原文说其变频灵敏度高),决定试一试。当时手头没有101S线圈,承蒙几位网友支援,焊接后根本不起振,与原文提示“如发现振荡不够强,可以试将L2的K抽头酌量向PD端移动”相差甚远。而且实际操作比较麻烦,何况抽头点提高后,因6U1三、七极共用阴极,三极部分对变频电路的影响加大。后来改用屏栅耦合振荡(101K线圈),也不能起振,把回授线圈增加20匝左右,依然如故,只好仍使用6A2标准电路。
      改用6A2标准电路后虽然能够出声,但是毕竟没有充分发挥6U1的优点,所以一直在探讨外栅不起振的问题。近来比较清闲,决定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一番:
      先看6A2的数据,在屏压250V、帘栅压100V条件下,其内栅(振荡栅)跨导6mA/V,外栅变频跨导0.475mA/V。101S线圈共92 1/2匝,抽头在第10 1/2匝。
      再看6U1:标准工况,三极部分振荡跨导3.7mA/V,七极部分内栅信号输入,变频跨导0.775mA/V。101K线圈振荡调谐部分95匝,回授部分37匝。
      如何根据跨导确定S式线圈抽头位置或K式回授线圈圈数,计算比较复杂。不妨简化一下思路,跨导单位是姆欧,与欧姆相反,电感绕组圈数与阻抗的关系为
N1/N2=√Z1/Z2………………………………………………………………………………………………(1)
如果用1/S1和1/S2分别替代Z1和Z2,可以得出
N1/N2=√(1/S1)/(1/S2)=√S2/S1……………………………………………………………(2)
      6U1七极部分变频使用101S线圈时,S1=0.775mA/V,6A2振荡跨导S2=6mA/V,原线圈N2为10.5匝,代入公式2
N1/10.5=√6/0.775
N1=10.5X2.8≈29 .5匝,显然已经超出“酌量”的范围了。
     6U1七极部分使用101K线圈时,S1=0.775mA/V,S2=3.7mA/V,N2=37匝
N1/37=√3.7/0.775
N1=37X2.2≈81.5匝。
     以上结果远超过原来想象,由于抽头线圈改造比较麻烦,而且抽头过高,与接地端的阻抗加大会影响电子管工作,因此决定选择101K线圈,在回授线圈上用1X0.12mm丝包线同方向加绕50匝,实验时逐步减少匝数,使低端振荡电压在正常范围即可。也可以用101S线圈,原线圈不动,在外层用1X0.12丝包线绕85匝作回授线圈,调整时逐步减少匝数。
      实验证明此法可行,不但变频级可以加AGC 电压,而且变频跨导好灵敏度也比6A2高,使6U1的优点得到充分发挥。
      目前不能上图,请原谅。

网友:
听白版老师讲课。

网友:
我用6U1试装一小机,用101S 104S改为K式,参考《无线电》介绍,在101S外用0.1纱包线绕30匝作回授线圈,104S外也用0。1纱包线绕8匝作回授线圈,都不起振。正纳闷呢!想不到回授线圈得那麽多呀。

网友:
现在我正发愁买不到101K线圈那

楼主:
发完这篇帖子,继续翻阅资料,结果在50多年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简易收音机》小册子里,看到这样的介绍,用S线圈改制K式线圈,回授线圈为原线圈的7/8左右,其比例为87.5%,而我计算出的数据为85.8%,两者只差一匝左右。虽然费了很大精力,但能够得出有理论支持的结果,还是值得欣慰的。

网友:
学生在耐心听课,老师受累了。

网友A:
不知道白版的二灯超外差机是否已经移到了铝合金底盘上面去了?

网友B:
请教白版老师一个问题。6U1的三极部分震荡阴极受面积限制不是太理想,我如果不用它,独立用一只三极管代替

它的功能,是否总体性能会提高?     有无必要?

网友C:
首先,祝贺老师!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老师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令晚辈敬佩不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白版的二灯超外差机是否已经移到了铝合金底盘上面去了?

已经完工,6U1和6K4全部使用带隔离罩的管座。同时还做了一台三灯机(6U1变频,6U1中放、低放,6P14功放),最近正鼓捣单灯机底盘(PFL200电子管被邢台JS忽悠,还没有买到手,胆艺轩网友支援了一个6AF11(同6AS11),电路重新设计了一下,一个三极单端变频,五极部分中放兼功放,另一个三极部分低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电脑在矿坛不能上传图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白版老师一个问题。6U1的三极部分震荡阴极受面积限制不是太理想,我如果不用它,独立用一只三极管代替
...

既然用三极管独立振荡,可以不用6U1(因为三、七极共用阴极,受到限制)。有一个6L7(苏联6Л7)七极管,是以前高级收音机专用的混频管,高频端非常稳定。也可以使用6A2、6SA7GT等七极变频管,或6SJ7等锐截止五极管。振荡管可以使用1/26N1,三极管6J5(1/26SN7GT),也可以使用6J3、6J5等五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用三极管独立振荡,可以不用6U1(因为三、七极共用阴极,受到限制)。有一个6L7(苏联6Л7)七极管, ...

谢老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祝贺老师!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老师的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令晚辈敬佩不 ...

蔡老师太客气了!请您不吝赐教,我的《高等数学》在3~4分之间(5分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