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呼~刚刚做好的TDA2030单电源发个图哈哈~

楼主(2013-03-31):
前2个星期做了几个2822的功放~感觉声音放大了容易失真!后面越听越不是滋味~干脆就动手做个了2030的~声音很好啊哈哈~就是电源是个问题~不能插电脑USB供电~还要弄个9V的电池~看来要去弄几个手机电池做个10V左右的电池才行~呵呵不说那么多废话了上图了!

合体亮相

合体亮相

板的背面~呵呵

板的背面~呵呵

自己做的喇叭

自己做的喇叭
呵呵我就是按照这个原理图做的~效果还不错~没有失真也没有噪音

网友:
不加散热器?2030不会挂?

网友:
短时间实验可以,要正常工作还是要加一个散热片安全些···

网友:
弄个小散热片吧~~

网友:
2200UF后面 加一只泄放电阻 可能会好过一点。

网友:
楼主有心人,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我用 的是USB接口电压才5V的电压发热都没怎么发热
我用的电压不会超过12V的
3节手机3.7V电池串联成12V左右

网友A:
2822(最好用TDA 2822M,国产2822D怎么听都有杂音和噪音,效果差)要9伏或以上开大声音才听不出失真和好听;2030单电源12伏左右算正常,供楼主参考。

网友:
支持动手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22(最好用TDA 2822M,国产2822D怎么听都有杂音和噪音,效果差)要9伏或以上开大声音才听不出失真和好听; ...

我用的就是TDA2822M我做个了也是没有失真的但是2822M的电压加到9VIC都可以煎鸡蛋了~这个IC没法加散热片!2030还有孔可以扭螺丝~但是2822就平平的散热好难弄啊

网友:
我是用三极管用的很小的散热片,加一点导热硅胶直接粘贴在2822M上(实际盒子内部空间够的话,还可以加大散热片),效果还不错,我用12V开关电源只要音量不开到底,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B:
单电源效果差,弄双电源不是更好吗,最好用LM1875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效果差,弄双电源不是更好吗,最好用LM1875才好

1875难搞!网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不如玩2030的!!新手弄太高级没法弄!先开始玩玩容易的~到时候慢慢在玩高功率的~

网友:
前级不见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