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封三极管,哪个可以做功放

楼主(2013-04-01):
型号都在图上,哪几个可以做功放,想做个小甲玩玩,另外继续求锗管功放图

网友A:
3AG1不适合,3AX31可以作几十毫瓦的功放,3AX81可以做到200毫瓦。
大功率的那几个管子没查参数,好像是电视上用的高反压管子吧,做功放就不太合适。

网友:
这些管子做功放多数用不上的,大功率管都是彩电电源管和行管,不是音响专用管,听感不好,按你现在能力和手头零件数目,装功放还差得多,如同手里有了几块砖就想盖房一样,路还很长。

网友:
对这个我还算白痴一个只是来学习的,如果有线电视我就专长,帮不上忙,但也顶一个!

网友:
做功放对管子一定不看其外表,要测指标。

网友:
用上面管,可以响音质就难保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AG1不适合,3AX31可以作几十毫瓦的功放,3AX81可以做到200毫瓦。
大功率的那几个管子没查参数,好像是电视 ...

请教行管可代6P3P做20W变压器推挽甲乙一吗?假设行管内已装保护二极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行管可代6P3P做20W变压器推挽甲乙一吗?假设行管内已装保护二极那种

不可以,行管BE都内附几十欧电阻,输入阻抗低,不可以直代电子管,有些场效应管可以代替,但输出阻抗也不一定和输出变压器配套

网友:
你图上这几个,我觉得也就3DD207靠点边,类似3DD15D

网友:
3AX81推挽输出音质很不错,我有台老收音机用这个电路推飞乐老喇叭,很不错的说,要不就搞3AD6  3AD18甲机

网友:
TDA7497,LA4265,3DD207,3AX31,3AX81可以拿来做功放。记得3DD207是用在黑白电视机做电源调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行管可代6P3P做20W变压器推挽甲乙一吗?假设行管内已装保护二极那种

老兄想做石推挽可以参考下这个帖,非常不错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623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