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片焊接详细教程(组图)

楼主(2013-04-02):
进行贴片焊接有效的方式是拖焊,如果熟悉了拖焊,你基本可以使用一把烙铁+松香完成所有贴片的焊接
在焊接前我们特别提到工具:
最好使用斜口的扁头烙铁,考虑到以后实际焊接有防静电的要求,建议使用焊台!
言归正传:
首先把IC平放在焊盘上!
.jpg
.jpg
对准后用手压住!
.jpg
然后使用融化的焊丝随意焊接IC的数个脚来固定IC!
.jpg
.jpg
四面全部用融化的焊丝固定好!
.jpg
固定好后在IC脚的头部均匀的上焊丝!
.jpg
.jpg
四周全部上焊丝!

接下来就是拖焊的重点来啦!把PCB斜放45度,可以想象一下IC脚上的焊丝在融化的情况下可以顺势往下流动!
把烙铁头放入松香中,甩掉烙铁头部多余的焊锡!
把粘有松香的烙铁头迅速放到斜着的PCB头部的焊锡部分!
接下来的动作将是整个拖焊的核心:使烙铁按照以下方式运动!
重复以上的动作后达到以下的效果!
四面使用同样的方法!
固定贴片!
粘上焊锡
固定IC脚
拖焊!
SSOP的操作!
焊接完成后的效果!
表面很多松香!
用酒精清洗!
最终的效果!
.jpg

网友:
主要是焊锡、助焊济,质量好的话,拖焊是水到渠成的事!

网友:
引脚间距很密的情况下一般采用拖焊,图上这个直接点焊也可以的了

网友:
连在一起的那几个脚没有关系吗?

网友:
谢谢楼主,有空试试!

网友:
呵呵,一直以为这玩意不是手工可以完成的工作啊。

网友:
太密的那种怎么焊?
.jpg
右侧这个IC 引脚太密了?

网友:
图上这个直接点焊

网友:
太密的用涂锡浆拖焊效果可以吗?

网友:
针脚太密的,我个人还是用热风焊台吹焊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