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士SR73功放机像老师请教怎么修?

楼主(2013-04-02):
.jpg            这台机子开机只能听到继电器动作一下,在就没任何反映了,请问老师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先查放大块好否,继电器有动作,只能说给电,要从前级往后级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师傅就会修啊

网友:
有动作应该是问题不大吧,细修起来就麻烦了,不如就这样卖了让懂的人修去

网友:
这机子要整好可要费点神

网友:
动了一下有两种情况;一是总电源接通了.二是总电源一合上马上退回保护状态

如果是喇叭的继电器;一是接合了.或是吸合了但触点坏了.实际没接上---无声
二是继电器吸了一下发现异常退回进入保护状态

小心测一下;看这一声这之后;继电器去到什么状态.如是接通状.触点有没真接通?

网友(2017-07-09):
我家的有一个,和你的情况一样,我打算买两个继电器回去换上去看看,有两个系统的,以前有一个系统坏掉,有一个系统可以用的,后来两个系统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