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故障,无法使用大的量程

楼主(2013-04-03):
测量直流300V ,量程使用 500V 指针没反应,先打到 250V 这里指针打到头,在将档调到 500V 就可以正常测量了。
其它档位也是这样,如测量5V 使用10V 档也没反应,必须先打到 2.5V 。
电池更换新的以后,还是这样。

网友:
可能是档位开关的问题,打开来看看便知。

网友A:
转盘是不是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盘是不是有松动?

没拆过表头,不敢拆,小时候拆坏过闹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过表头,不敢拆,小时候拆坏过闹钟。

必须拆,拆开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过表头,不敢拆,小时候拆坏过闹钟。

不是表头 ,是转盘开关

网友B:
转换开关松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开关松旷。

电路板上,我渡了一层锡,还是存在这个毛病。

网友:
换挡开关的铜片松动,无法跟着开关一起转。

网友:
可能是V片问题。

网友C(2013-06-14):
看一下开关背面的一条螺丝是否松动。应该还有红色油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开关背面的一条螺丝是否松动。应该还有红色油漆呢

没有折过,有时间折开看一下。

网友C:
按照我个人感觉,47表就是很普通的指针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我个人感觉47表用料一般

电阻档调零旋钮是碳膜电位器,最容易坏了。磨损、电流过大、油污,都会造成旋钮失效。

500、10、14、12、30、40、18、、、、都使用绕线可变电阻

网友D:
清洗档位开关上下触点,有错位的要恢复,估计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我个人感觉,47表就是很普通的指针表。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因为我个人感觉47表用料一般

电阻档调零旋 ...

500 太大了, 不方便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洗档位开关上下触点,有错位的要恢复,估计问题不大

我把触点都涂了一层锡。还是不行

网友:
上图看看最直观,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 太大了, 不方便带。

感觉500太大,30表和92表就不错

网友:
垱位开关杆松动.这表只能顺时针拨动挡位开关了

网友(2014-02-16):
呵呵,这问题还用说吗? 如果表头出问题,指针还会偏转???  47型表通病就是波段开关,波段开关也会导致很多奇怪故障,比如电阻档指针自动偏转,电阻档调零不归零,电压挡,电流挡某量程无法使用或者误差大,电压挡,电流挡短接表笔,指针偏转,这些很多奇怪故障都是波段开关问题。、。

网友E:
听你说的镀锡,就知道肯定是PCB板的吧??  镀锡以后你确定电刷V片接触到转换开关上了? 你确定?? 建议如果镀锡就镀多点,把波段开关垫起来,能让V片接触上。。。再试,其实最简单方法,你把表头断开,单独给表头加电压1.5V,送表头,1秒后松开,你看指针动不动,动的话就不是表头问题,那么就是电路咯,电路在说个最简单方法,你把表内电路中,所有的分压电阻,分流电阻,整流二极管,全部测量一般,如果没问题,查波段开关,47型表波段开关,电池接线,接触不良是通病,建议把表全部拆掉然后该镀锡镀锡,该用洗板水擦用水擦,该用酒精擦用酒精擦,查电位器是否虚焊,还有就是把电压挡分压电阻全部补焊一遍防止虚焊,电流挡分流电阻也全部补焊一遍,PCB板通病虚焊,建议把上面的分压电阻,分流电阻,电阻挡调零电位器全部补焊一遍,防止虚焊稍微在电阻两端加点新锡,多数都可以排除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你说的镀锡,就知道肯定是PCB板的吧??  镀锡以后你确定电刷V片接触到转换开关上了? 你确定?? 建议如 ...

新手修表全过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过表头,不敢拆,小时候拆坏过闹钟。

才多大点事呀,我小时拆坏的闹钟都堆满床底了。

网友(2014-03-20):
跟表头有毛关系,电流当是指针表基准当这挡不正常别的挡别想正常 这档ok说明表头没问题,其次在去看别的档位部分的电路,建议检查一下表头保护二极管是不是出现性能不良,表头阻尼电容是否漏电,档位开关如果清理了那就没必要查了,在重点检查一下你的表分压电阻进行补焊,如果是那种搭棚的线路板背面的飞线虚汗也有一定几率,pcb的话  电路板漏电是通病。

网友(2014-07-22):
MF47这表故障这么多,找人修不够工钱,自己修不会,换一块新表吧,几十元,不贵。

网友:
电刷松动,打开表,把电刷扶正,上紧螺丝,用漆或胶封好。

网友:
检查挡片是否接触不好

网友(2014-11-10):
我也认为是开关触点接触不好,你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