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朋友修一台索尼KV-2965彩电,行管烧了,换了C4927再次被烧坏,请高求助

楼主(2013-04-03):
求助,帮朋友修一台索尼KV-2965彩电,行管烧了,换了C4927再次被烧坏,请高求助,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高压包 还有一个黄色小晶振看一下

网友:
我也有台创维29的也是这个毛病,周围的元件都拆了测量很正常,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 还有一个黄色小晶振看一下

在高压包边上吗
?不好找

网友:
先去掉行管,看B+电压正常否,正常查C极逆程电容有无坏的。还有就是CPU旁看有无500晶振,有的话马上换掉,还有别忘了查下高压包有无打火短路。

网友:
恩,先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注意接假负载),如正常查高压包\电容....

网友A:
楼上已经说了,在cpu旁边的那个晶振,用指针表看看有没有漏电.那么久的机器也要考虑高压包.还有一个1K
2W的电阻,也是常烧的.这个电阻具体位置我忘记了.十年前修过早忘记了,这几个地方都是SONY的通病.你可以网上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经说了,在cpu旁边的那个晶振,用指针表看看有没有漏电.那么久的机器也要考虑高压包.还有一个1K
2W的电 ...

黄色晶振没事,把行管拿下,用一个100W的灯泡当负载。测一下电压大约为120多V吧,指针的表不是很准

网友:
电源电压正常的话,换上新行管再次损坏,应判别是过流烧坏(一般开机会有个时间过程,多为行输出、逆程电容或阻尼管、偏转线圈短路,或行频过低、推动不足等),还是过压损坏(如逆程电容失容或开路、最坏的情况是显像管漏气打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