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86年的47型表内部的两个电阻值

楼主(2013-04-04):
这两个电阻烧了,看不到阻值,请教各位坛友帮忙看看。 片  片  片  片  片

网友:
烧得最黑的色环是222.2欧,不太黑的色环是24.3k.
楼主的贴子发错地方了吧,应该发到仪表工具版,或者维修版。

网友:
楼上正解,分别是X10和X100档的分流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看图R*1档那个分流电阻也像是后换的15欧的?若电阻档刻度中值是22就不对了,15欧是后期表中值16.5电阻乘1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R*1档那个分流电阻也像是后换的15欧的?若电阻档刻度中值是22就不对了,15欧是后期表中值16.5电阻乘1 ...

老兄的意思是说那个电阻应该是16.5欧的,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兄的意思是说那个电阻应该是16.5欧的,对吗?

不是。是说老47表电阻档中值是22的(相应10K档电池是15V的表),乘1档分流电阻一般是21.2~22欧(略小于等于刻度中心值,加上开关表笔电阻即可保证中值准确);而您表上的15欧应该是新47表(电阻读数中值是16.5的,10K档电池一般是9V的)电阻乘1档的分流电阻阻值。
另2楼给出的乘10档分流电阻是222.2欧是对的,但乘100档那个应该是2.43K的。

网友B:
电阻中心值是22.5欧姆的MF47表,也就是使用15伏电池的47表,电阻档X10的风流电阻是222.2欧姆、X100档的是2K43。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说老47表电阻档中值是22的(相应10K档电池是15V的表),乘1档分流电阻一般是21.2~22欧(略小于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中心值是22.5欧姆的MF47表,也就是使用15伏电池的47表,电阻档X10的风流电阻是222.2欧姆、X100档的是2K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