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单端通用底盘之外观篇

楼主(2013-04-05):
差不多十年前给朋友装了两台单端,自己到现在都没有,很是惭愧
现在自己都有孩子了,准备给尚不满周岁的女儿多听听幼教音乐,于是乎萌生了装一台属于女儿的专用胆机
考虑到自己的客厅不大(估计20平米),于是有了以下设想:功率不用太大2W~5W足以;体积要小,方便放置于本来就不大的电视机台面;外观和颜色要于家具颜色协调,才不会太突兀;听过300B、EL34、2A3、6P3P、6P1等常用管的声音,唯独没听过6F3是什么表现,于是决定用这个小管尝试下;考虑到可玩性,底盘要设计成通用的,方便以后换不同的花生管。
结合以上种种,有了这篇帖子,目前因为还是处于底盘的外壳的制作阶段,就叫《外观篇》吧。
啰嗦了一大堆,早有板砖准备飞来,下面就上图---------------------------

首先,在废纸上意淫下大致的外观
自己画的底板装配图纸,由于变压器还没到,就简单处理了
然后将垃圾堆里捡来的装修废旧板材加工如下:

网友:
手艺不错,预祝成功。

楼主:
图片有点乱了
再来!!
用环氧树脂粘接加工好的板材
粘接的过程要用重物压好,选择玻璃台面,等环氧树脂稍微硬化了就用角尺调整边框为直角,调整四边与台面平行

楼主:
一楼的图有粘好的样子,然后就是用300的砂纸粗打磨
然后就是上底漆,用的是木工清漆,就上一遍,以后还要打磨上漆的

楼主:
底盘的边框大致就制作好了,用1:1的图纸放上去感受一下。
嗯 ,无限的意淫啊

楼主:
然就是垃圾堆再次隆重登场!!!
找消防排烟管的剩余物料———1.5MM的镀锌铁板,带上边框,找师傅用剪板机剪好

楼主:
提醒下新手,剪板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先制作好的边框,因为手工的加工误差较大,图纸上的完美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美好的,根据现有的边框细调剪板的尺寸能最大限度地使两者结合紧密。
又是一番意淫,将镀锌底板放置于边框上的效果,记住以后再上漆,各位看官看到的只是浮云!浮云!

网友:
期待你做好!卖给我一个!

楼主:
手机没电啦 不能上传图片啦 下午咱继续 好吧??

网友:
木工活好!期待后续~

网友:
等LZ帖子...貌似不錯

网友:
好手艺,欣赏之~~~

楼主:
我又回来啦!!
书接上回,原文再续——————
有了边框、底板,就马上摆上刚到的电源牛和输出牛。当然了,还只是摆位,各位看官又要动用你们的想象力了。
定型的6F3单端+一个6E2的效果

再来一个以后升级的6N1+6P15的效果(先用6F3假扮一下

由以上的效果可以看到大致的摆位,因为缺输出牛罩,所以还未正式打眼安装。管座、滤波电容等外露件都还是浮云。电源牛放置时发现出线的方式极其难看切难处理,所以给它来上一个小手术---给安装片打上出线的孔,以后就直接穿入底板,这样就更协调啦。

楼主:
至此,楼主将通用小功率单端底盘的外观篇残忍的结束,因为还有些小零件尚未到齐,所以楼主绝不凭空贸然开钻。顺便也提醒下各位新手,当你的外露零件不齐的时候,请不要急于将就安装。每个零件都是有生命的,你的倔强会给他们之间的结合带来不幸的——就像是生了个残缺或是肢体不协调的孩子。同时我非常认同坛中一位朋友讲的“胆机应该做漂亮一点,不仅仅是使用,更多的是欣赏价值!——鸿渐哥”.
看一看一些朋友做的机器,有用包装盒的,有直接改收音机底盘的,还有直接搭焊的......外观粗制滥造,零件摆位不尽合理,“体位”长宽比例不协调,等等等等。
当然了,我做的也是很粗糙,尽显我堂堂太阳山寨雄风,但是起码请新手们注意一下应有的外观,不要糟蹋了本来要在你手上诞生的每一个“小天使”。

说得多了,请多包含......

楼主:
哦,对了,忘了说一下大致的成本了:
边框板材来自垃圾堆,不要钱。
1.5MM镀锌底板来自垃圾堆,不要钱。
加工都是到关系户处搞定的,无耻地没给钱。
电源牛和输出牛来自淘宝网,85+35+35+运费15=170元
预定中的牛罩两只(淘宝)18+18元
预定中的电容电阻等杂件67元(含运费,能做两三台的配置)。
电子管以前攒的,就不要算成本了,估计也就是30元左右。
综上所述,费用大概是300元。貌似淘宝上最便宜的单端要240元,所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还能享受无限的DIY的乐趣。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A:
做得很不错,板材的连接处单单是用胶粘久了会不会开胶?如果用指接榫或是燕尾榫上胶连接是不是更稳?还有就是上底漆的时候可以先用腻子(装修房子用的那种)按比例加上白胶和水再打底,干后再打磨,然后可以再上自己喜欢的颜色,最后喷清漆,这样也许更完美。个人观点。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B:
请教楼主,清漆用的醇酸漆还是硝基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不错,板材的连接处单单是用胶粘久了会不会开胶?如果用指接榫或是燕尾榫上胶连接是不是更稳?还有就 ...

谢谢你的意见。接口处是环氧树脂粘接的,可靠程度还是不用怀疑的,如果做榫卯结构的话工程量就大了,对于我这样上班时间偷偷做的笨手笨脚之人那是相当有难度哇。
而上漆的问题嘛,由于用的是“沙比利”木材,这种材料最大的特点就是木纹漂亮,木质交软,所以还是简单地上清漆再用细砂纸抛光,还原木质的纹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清漆用的醇酸漆还是硝基漆?

用的是垃圾堆里捡的“多乐士木器漆固化剂”。
不过今天悲剧了,第二次上清漆时不小心掉地上了,边框马上就沾满了木屑等垃圾,看来只有等漆干了再用细砂纸打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