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雨燕离合器吱吱响问题

楼主(2013-04-05):
解决雨燕离合器吱吱响问题,大家看看雨燕能做成这样,嗨,下图是罪魁祸首:
下面是我拆下离合器杆图:
下图是塑料套儿:
我找了两个膨胀螺丝,用钢锯把膨胀螺丝胀开的部分拒掉
两个锯断膨胀螺丝合在一起后如下图:
在胖张螺丝两边放两个垫片,大功告成

网友:
凡在汽车板块发汽车维修帖,有图有像的,一律高亮设精三个月鼓励,外加本版的最高分高分奖励。

这事到了4S店 不花够5张红太阳基本治不好

网友:
没有看懂LZ说的什么,吱吱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用那个胀管做了个套管?大小正好 ?只是上了几个图,这种图可能只能对同样 的车型适用,而且还没有说明找的那个胀管是什么型 号的,实际上店里卖 的胀管即使是同规格的,那个胀管的外直径也会不同,这才是关键。
类似的文章我的看法是要把问题说清楚,产生的原因分析清楚,解决问题的思路说清楚,这样对有类似问题的人也会有启发,最后再把解决的结果放上来,那就很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