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 晶体耳机 20K 高阻抗 弱台也能收

楼主(2013-04-05):
自己做  晶体耳机 20K 高阻抗 弱台也能收
晶体耳机也被称为陶瓷耳机/听筒是晶体收音机的灵魂, 20K 高阻抗 令他们足够敏感使弱台也能收。

晶体耳机规格:
阻抗:20K欧姆
电容量:15,000 PF
灵敏度:57分贝在1KHz
频率范围:200~8000赫兹

晶体耳机(如上图所示),已不能在国內购買。您仍然可以通过网上购物网站在国外购買,价值30元左右,但单单的一个海外的运费已超过100元, 淘宝上二手的也要180元,不什化算 。

然而,用一些现成的组件,花十來元 及半小时 便可自己做一個. 效果比美原裝的晶体耳机。

你需要的零件。

小型压电式蜂鸣器, 要密封中央有小孔的(见图),3V,6V, 9V,12V 的 都可以,只要是能放進耳朶就行。
从一个用塑料圆珠笔切出來的20mm的笔尖。
一个2.5mm耳机插頭和电线 (可取自破耳机).
橡胶耳塞, 取自现有的耳塞。

做法:

1. 使用一个螺丝刀,給点力,把蜂鸣器的盖子拆出.

2.查找 压电板(金色和白色的金属圆板)和其他一些电子元件的圆形电路板。

3. 使用烙铁和钳等移除所有不必要的电子元件,这些组件會降低阻抗也降低晶体耳机音量输出。

4. 使用烙铁,连接两根导线直到耳机插頭上的两个点上。一个导线接触压电板的周围(金色),第二导线接触压电板的内板(白色)。如压电板上有另一白色小板,也把它接到较大的白色板上,以获得最大的音量输出连接线。极性并不重要。

5. 盖上盖子之前,,用螺丝刀触碰耳机插頭使它短路 ,也可用万用表的欧姆表側试。每次您把它的端子短路,你也应听到一些“咔嗒”的声音,這就好了.

6. 盖上盖子,确保施胶。不要使用過强的强力胶水。使用一些正规胶水,以便日後仍然可以打开盖子進行电线维护.

7. 把塑料圆珠笔切出來的20mm的笔尖放到蜂鸣器前孔上。這次要使用强力胶水。圆珠笔尖的功能是把声音集中于耳中。

8. 套上橡胶耳塞。完成!

9. 将它连接到您的晶体收音机测试。

我的晶体耳机,小号和大号.
大号 是用大一些的压电式蜂鸣器做的,有强台時用它較好,低音强些.
也可用更大的压电式蜂鸣器做個蝸牛式晶体啦叭.

补充内容 (2013-8-10 17:57):
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压电耳塞大比拼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id6648964

补充内容 (2013-8-10 17:58):
托美国朋友買了幾个陶瓷压电耳塞(Ceramic Earphone US$3.5).
作了个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压电耳塞大比拼.

下图左面是廠制的, 右边的是自制的.

结果是: 自製的勝出!

廠制的質素差,有些接线疏松,音量比自制的差30...

补充内容 (2013-8-10 17:58):
音量比自制的差30%,音質也太尖,自制的低音較丰富.

补充内容 (2014-2-5 10:52):
如你用的收音机线路沒有直流回路给压电耳塞还原声膜以便再发声, 便會有无声或吵啞的情涚, 可並联一个100K欧电阻, 要音質好, 可並联一个高电感(1H), 例如 110V 变压器的110V一端, 或用T725阻扩匹配变压器.

补充内容 (2014-2-5 10:52):
如你用的收音机线路沒有直流回路给压电耳塞还原声膜以便再发声, 便會有无声或吵啞的情涚, 可並联一个100K欧电阻, 要音質好, 可並联一个高电感(1H), 例如 110V 变压器的110V一端, 或用T725阻扩匹配变压器.

补充内容 (2014-2-5 11:07):
用T725阻扩匹配变压器, 输入接你的收音机的输出阻扩,例如3DQ做的矿机接1.5K端, 2AP9 的接40K端,  把压电耳塞接到T725的10K端, 接5K端高音會丰富些, 接20K端低音會丰富些但音量低一些.

补充内容 (2016-4-10 11:56):
把压电耳机接到矿机的输出端时不需要再並联电容器,因为压电耳机本身就是一个大电容,反而要並联一个100k 至1 M 欧的电阻来提供直流回路让压耳片两旁的电子流过,使压电片充份地回復原来置,才能再次发声,否则声...位

网友(2014-03-07):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话上的晶体听筒还是能够找到的,做耳机和送话器都能可以,看好的是这个特点。

这样的压电耳机我也有一个。信号弱的时候它的声音最大(1微安以下,用大声耳机时测量的)。信号强的时候就不行了,声音放不出来而且失真严重

网友(2013-04-07):
为什么阻抗为20K?
大小耳机阻抗相同?
阻抗与压电陶面积大小有无关系?
与线圈电磁耳机同机对比〔分别用变压器配准阻抗〕声音如何?
不好意思.追求技术.问题多多

网友:
非常好的制作!

网友:
一个很不错的新途径.

网友:
呵呵,楼主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
小型压电式蜂鸣器 这个什么东西用的上.电子市场好买不

网友:
学习了,动手能力非常强

楼主:
小型压电式蜂鸣器, 常用于門鈴,音乐贺卡,及取代啦叭,如在PC上,不難找到.

楼主:
你可能见到的压电式蜂鸣器的種类: creen Shot 2013-04-09 at 7.03.05
除了右上角那個超大的,都可以10元買得.我會測試個別種类的效果

网友:
有些电话机上有压电蜂鸣器

网友:
心灵手巧,赞一个

网友B:
这个最好并个电感:经验在8-15H范围内选取。面积小的取小些电感,面积大的用大点电感。这样比单并电阻或电容的发声效率更高。可高出两倍以上。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牛,有空试一试。

网友:
高人,非常好的制作。

网友:
这个制作相当不错

网友C:
请教耳机的阻抗和响度是什么状态.指标条件下测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好并个电感:经验在8-15H范围内选取。面积小的取小些电感,面积大的用大点电感。这样比单并电阻或电容 ...

谢谢et23v君的提点,要試試并个的昕昕,是8-15uH, 8-15mH 還是8-15H?

网友:
学习了,工艺正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et23v君的提点,要試試并个的昕昕,是8-15uH, 8-15mH 還是8-15H?

是8-15H。一般3瓦小牛的220伏则有20H左右。有电感表的可以拆一点。也可用铁氧体绕一个体积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耳机的阻抗和响度是什么状态.指标条件下测试出来?

阻抗20K和电容值是取自wikipedia的.晶体耳机的响度不會比其他高阻抗耳机更大,因發声部分不.它的好處是便携,及能播放非常弱的电台. 當期他耳机都收不到声, 晶体耳机往往卻能播出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阻抗20K和电容值是取自wikipedia的.晶体耳机的响度不會比其他高阻抗耳机更大,因發声部分不.它的好處是便携 ...

阻抗和电容可以通过组一些基础电路正正规规地测量和计算出来.

但响度是另一个领域----【电声学】范围.我发觉这里的测量结果和一般行业标准相差极远.所以细心打听一下.

响度测量的测量条件十分严呵.众多测量条件那怕有半点执行不对.测得的指标差一万倍也不足为怪

如果不执行统一的规范.那很难进行技术交流和提高

这是在【响度】方面一个很严肃的课题;【业余条件下耳机的响度测量规范】

网友:
经典定下了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创意很好,帮顶。

网友:
学习了!找个试试

网友:
好手艺,好制作!

网友(2013-05-09):
学习了楼主,动手能力非常强。

网友:
高人 我的到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也试做了一个经使用怎样也不如舌簧耳机。但没零件的前题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楼主:
同意,我也比較過,舌簧耳机音質較晶体耳机佳。晶体耳机的價直在于弱台中,當舌簧耳机也无法听出声音時,晶体耳机卻能听到。也便于自己做。

网友:
压电式蜂鸣器容易買到。

网友:
楼主心灵手巧,制作的很好

网友:
动手能力巧.

网友(2013-06-11):
东西漂亮,心灵手巧呀

网友(2014-01-02):
高人,非常好的制作

网友:
这是一个神奇奇的
东西,有时间自己也动手整个。

网友(2014-02-04):
可以比美正规产品,楼主心灵手巧,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意,我也比較過,舌簧耳机音質較晶体耳机佳。晶体耳机的價直在于弱台中,當舌簧耳机也无法听出声音時,晶 ...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和您前面发的图片耳机一模一样的台湾产的晶体高阻耳机,上矿机后很响几分钟就没有声音了,重新拔掉再上机又响了,之后又不响了。插单管机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知是什么原因(耳机质量没问题)听说与阻抗有关,如何解决?

楼主:
廠制的質素差,有些接线疏松,音量比自制的差30%,音質也太尖,自制的低音較丰富

请看 : 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压电耳塞大比拼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8240-1-1.html

如不是接线疏松, 便是你用的收音机线路沒有直流回路给压电耳塞还原声膜以便再发声, 便會有无声或吵啞的情涚, 可並联一个100K欧电阻, 要音質好, 可並联一个高电感(1H), 例如 110V 变压器的110V一端, 或用T725阻扩匹配变压器, 输入接你的收音机的输出阻扩,例如3DQ做的矿机接1.5K端, 2AP9 的接40K端,  把压电耳塞接到T725的10K端, 接5K端高音會丰富些, 接20K端低音會丰富些但音量低一些.

楼主:
今天做了个双耳的压电电塞 (並联), 在街上用時可扩噪. 阻扩估计约为5K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和您前面发的图片耳机一模一样的台湾产的晶体高阻耳机,上矿机后很响几分钟就没有声音 ...

已回,请看上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廠制的質素差,有些接线疏松,音量比自制的差30%,音質也太尖,自制的低音較丰富

请看 : 廠制的和自制的陶瓷 ...

谢谢老师指点。是否在耳机插孔出并联一只100K电阻?因为我用的单管机,体积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做了个双耳的压电电塞 (並联), 在街上用時可扩噪. 阻扩估计约为5K欧.

小物件极讨人喜欢!老师动手能力和基础知识极强,向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师指点。是否在耳机插孔出并联一只100K电阻?因为我用的单管机,体积小。

网友:
赞一个,好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我也比較過,舌簧耳机音質較晶体耳机佳。晶体耳机的價直在于弱台中,當舌簧耳机也无法听出声音時,晶 ...

晶体耳机灵敏度高,但低音有些欠缺,我曾用坏的石英钟线圈并联晶体耳机,音色大为改善,有条件的不妨试试。

网友:
思路不错呢 哈哈哈 好学习了

网友(2014-03-07):
手中有一片大的,照楼主做一个。

楼主:
谢谢。照做一个吧。用來收FM矿石收音机挺好的。

网友:
牛人,应该给发明奖!

网友(2014-04-08):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网友:
来张戴在耳朵上的视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