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拖三点烟器座改了

楼主(2013-04-06):
在大家喜闻乐见的地方买了一个一拖三的带USB的点烟器插座,非常便宜,目的就是利用它的结构部分,拆开看看果然USB降压使用的是78L05,这东西肯定不能对手机充电,不然一会儿就烧了。
自己用开关型的降压模块替换它,再把USB中间两脚短接,用200K电位器从5V分压1.9V接到中间脚,这样就可以对我的摩托罗拉手机充电,当然也可以对GPS等设备供电了。
使用很久也不见外壳发热。电源线也换粗了。
原来的插座里面
换上一个开关降压模块和分压电位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动手能力!能多几张具体车型及安装图,表述就会更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动手能力!能多几张具体车型及安装图,表述就会更清晰了。

谢谢!其实这东西和车型没有关系,什么车都能用。
我的车是景逸SUV,因为要插点烟器取电的设备不止一个,所以才产生这种想法。买贵的插座反正也不放心它里面的用料,况且这东西结构也简单,外壳部分大不了加固一下也一样使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我不敢用,我车上的都是大功率设备,一个给宝宝的烧水壶就80W 所以点烟插座我都自己在车身上挖孔独立布线安装点烟座,每个区域至少有一个取电插座,每个插座按20A配额 布线,  仪表台上就有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我不敢用,我车上的都是大功率设备,一个给宝宝的烧水壶就80W 所以点烟插座我都自己在车身上挖孔独 ...

是啊,我这是刚买的新车,还无法确定要不要加装插座或单独配线,目前所用电器都是很小功率的,什么记录仪、电子狗、GPS还有手台充电,这些电流都很小,所以够用。
以前的车我是改装了点烟器电源,用粗线经空开保护从电池直接供电,提供给车台等设备。

网友:
我的是直接从主继电器过来线,十安保险,改的充电模块,三个孔供电子狗、行车记录仪,一个备用。点烟器那个孔插逆变器接笔记本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呀!!

网友:
那个5V电源,如果有3R33用来改最好,简单稳定

网友:
简单改装 提高效率

网友C(2013-10-24):
楼主会折腾!我想车上别搞那么多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会折腾!我想车上别搞那么多东东!

都是必要的,再说车就是买来玩的,只是大玩具而已,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改装。

网友:
改造的不错,学习了,有空也搞搞。

网友:
我买了一个“三通”,没有改动,同时对导航仪、手机供电,已经7个月了,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短时间还给14吋笔记本供电,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这样东西都敢用,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