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矿石收音机用耳机

楼主(2013-04-06):
       矿石收音机用耳机总体上说属于电流型器件,就是它加电压较小,阻抗小些瞬间可以得到大电流,但矿机灵敏度需要阻抗匹配。老动铁耳机单体有2200欧的,早年的矿机使用矿石检波器需要15K欧左右的交流阻抗,老高阻耳机与当时使用方铅矿活动矿石输出阻抗相仿,活动矿石可以略调Rd值达到匹配效果,从匹配和经济来讲检波器与耳机匹配权衡对简易矿机还是合算的。

       现代矿机使用多种新型检波二极管,检波管的Rd值可以到几百K值上千K,与十几K的有限高阻耳机直接匹配显然不合适了。随着矿机的“现代化”,器件可供选择的丰富,低损耗变压器材料的使用,对于矿机阻抗匹配幻剑的部件层出不穷,使用变压器匹配成为普遍选择。用现代高导磁率磁芯做变压器效率很高,用来做多抽头的矿机阻抗变压器,匹配效率可以到90%以上,远远高于传统的高阻耳机与矿石匹配的总体效率,更适合矿机灵敏接收。其实早在50年代,陈宪文先生已经使用变压器与高灵敏度的号筒喇叭匹配,制做出灵敏矿机。

       成品舌簧耳机的电阻都不大,更符合耳机电流型器件的特点。动铁耳机的受力单元是单面磁力矩,舌簧耳机是双面磁力矩,舌簧耳机灵敏度更高。美国“大罐头”舌黄耳机、国产田737舌簧耳机灵敏度都非常高,80年代用于无放大功能的电话SC2-300舌簧耳机(阻抗300欧)灵敏度也能达到120dB。舌簧耳机+ 矿机阻抗变压器与新型检波管匹配,效果远超传统矿石+高阻耳机的灵敏度。

       现在是用几千欧老师动铁高阻耳机更多意义是怀旧,国内外现代高灵敏度矿机普遍使用舌簧耳机+矿机阻抗变压器。所以除非做怀旧矿机使用高阻耳机,把玩灵敏矿机内容使用舌簧耳机+矿机阻抗变压器+现代检波管更好。

       还有高阻极限玩法,一些老矿友将舌簧耳机改造成高阻耳机从几十K至数百K阻抗,与现代检波器直接匹配,大音量电台会减音量,弱台会出现极限听音效果,收到以往收不的极弱台。

       总之,各种玩法相得益彰,体现了矿机制作的多样性、趣味性。近年来耳机的发展也很快,目前手机和高音质收放音机使用的所谓多重放音微型“动铁”耳机,其实就是传统舌簧耳机原理,也是双面磁力矩,多重放音的多音段耳机需要使用分频器。也有单音单元的新式动铁耳机,应该更适合矿机使用。在高科技林立的今日玩矿机更有意思,但好东西价格都不低!

       与时俱进!欢迎讨论!

网友A:
舌簧耳机+ 矿机阻抗变压器与新型检波管匹配,效果远超传统矿石+高阻耳机的灵敏度。

说得好

网友B:
有时想到老耳机的铁片振膜会有"短路环"的作用,
不知道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C:
我刚好想自己试做做一个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明天要去淘下.看可以逃到高阻抗的耳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舌簧耳机+ 矿机阻抗变压器与新型检波管匹配,效果远超传统矿石+高阻耳机的灵敏度。

说得好

多玩几种耳机会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想到老耳机的铁片振膜会有"短路环"的作用,
不知道影响会有多大.

双线圈双极靴动铁耳机一般都是同磁极吸铁片。也有两极靴不同磁极的,比如军用600欧话务耳机,有说相当于跷跷板的推拉功能,能增加铁片的振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好想自己试做做一个简单的矿石收音机.明天要去淘下.看可以逃到高阻抗的耳机不

一些年代久远的高阻耳机磁铁往往会有严重失磁,影响耳机效率,能充磁更好,坛里有相关帖子。

现在高阻耳机不便宜,35至50元,紧俏老品牌更贵。725变压器14元+SC2-300耳机10-15元左右,也相当。相比来说后种使用更宽泛。没有的都要有,有的找更好的,玩无止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师双线圈双极靴动铁耳机一般都是同磁极吸铁片。也有两极靴不同磁极的,比如军用600欧话务耳机,有说相当 ...

大汗,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铁片振膜在交变的磁场中会产生
涡流,起到类似交流接触器中短路环消声的作用,不知道这个涡流
对耳机发出声音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汗,是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铁片振膜在交变的磁场中会产生
涡流,起到类似交流接触器中短路环消声的作 ...

这个不清楚,但交流接触器是完全吸合;耳机和喇叭是间接吸动,没有吸合,作用还不太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舌簧耳机+ 矿机阻抗变压器与新型检波管匹配,效果远超传统矿石+高阻耳机的灵敏度。

说得好

舌簧耳机的灵敏度是没的说但是阻抗低,变压器我试过,但是还没有达到上海青年牌耳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舌簧耳机的灵敏度是没的说但是阻抗低,变压器我试过,但是还没有达到上海青年牌耳机的效果。

什么变压器?小电源变压器?要用矿机专用的音频匹配变压器,根据二极管的Rd值和耳机的阻抗值做初级/次级匹配。

您还是在在60年代青年牌的技术状态,跳到2013年的矿机状态,矿机是算出来的,海阔天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铁心线圈就有涡流损失,耳机也不例外。其实耳机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向变压器一样多层铁心的结构,只 ...

美国“大罐头”舌簧耳机铁芯就是多层片。振膜铁片的涡流会怎样?

网友:
不但有用叠片结构还有用坡莫合金的
涡流损失的表现是频率越高损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