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mm帽子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3-04-06):
如何把雨伞收音机縮進帽子上?

灵感来自我的朋友,概念來于雨伞收音机,如果把线圈直径从1000mm收缩到300mm,這样小的线圈能在室内收到电台嗎?。
如果可以, 放進帽子上便成为 "300mm帽子礦石收音机".

我做到了!虽然音量比雨伞收音机小一半,你也可以听清楚一些本地电台。
(註:我的另一貼子:我做的雨伞矿石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9699-1-1.html)

现在,你可以戴帽子,收听电台!只要把你的帽子指向无线电发射器的方向。

电路图

你需要的零件。

一顶帽子,直径500毫米或以上,直径越大,你能收到的电台的声音越大。以下说明假定一个500mm直径的帽子。
二极管IN60,
反抗者100K,
270PF 可变电容(你可以得到它从一个旧收音机),
2.5mm的耳机插孔,
1米的 幼细电线 黑色=地线,红色=天线,橙色=檢波
三个同颜色的鳄鱼夹: 黑色=地线,红色=天线,橙色=檢波。
一个透明的塑料外壳 用本放晶体收音机。 60mmx40mmx20mm
晶体耳机或2K欧母以上高阻抗耳机。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看我的貼子:
自己做 晶体耳机 20K 高阻抗 弱台也能收

二十五米長的幼电线。我用的AWG 22塑料丝。您还可以使用AWG 26. 较厚的电线,能有更多的电波捕获和更高的灵敏度和更高的音量输出。

工具
1。烙铁
2。皮革打孔切割2MM孔。纸张打孔器太大。您可以用指甲切孔,如果你不具备真皮打孔。

做法

A.做帽子天线

使用开孔刀具或尖锐物体在帽子的边缘开孔,从边缘至少20mm开两个小孔。这是为了把线圈绑住。共开孔六次,这样你就可以牢牢线圈住线圈。

2。找到一个大小相同的圆形桶或垃圾桶。然后用幼电线 绕线圈。总计22圈。当完成后,用扎带或电线把线圈绑好.

3。用扎带或电线把线圈绑在先前开的六个孔

4。在 0 匝, 18 匝, 20 匝, 22 匝 做抽头。

B.做礦石收音机(不带线圈)。

塑料外壳上钻孔,來放 耳机插孔 变量电容旋钮 和一个來通过导线的鳄鱼夹。
耳机插孔和可变电容器安装到的情况下,拧紧螺丝。
参考电路图和现实生活布线照片,焊接部分一起。
连接耳机插孔的地綫到一个黑色线,另一端连接到黑色鳄鱼钳。
连接可变电容器的到一个紅线色,另一端连接到紅色鳄鱼钳
连接二极管到一个橙色线,另一端连接到橙色鳄鱼钳

C.把帽子天线和礦石收音机連在一起。
把礦石收音机挂上帽子,用扎带或电线把它绑好。
把黑色鳄鱼钳  接到 帽子天线的 0 匝
把红色鳄鱼钳  接到 帽子天线的 20 匝
把橙色鳄鱼钳  接到 帽子天线的 22 匝

把晶体耳机插入耳机插孔。
把帽子收音机靠近窗户, 或拿到到街上去, 找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种帽子收音机不需要地綫 所以你可以自由地在大街上行走
帽子对準发射机的方向,或尝试侧身慢慢摆动,向上和向下找到正确的位置。在同一时间,转动旋钮的可变电容器调谐选台。
如果你有一个全开放的空间,你应该能够收听到电台。然后继续调整角度的帽子找到的最佳接收方向。
一旦你找到了最好的地方,你可以试试把橙色鳄鱼钳  接到 帽子天线的 18 匝,或其他匝數抽头,看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响亮的信号。根据实际情况,你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抽头來得到最响亮的信号。

我的測試結果:
把帽子收音机靠近窗户: 緊可收听到低音量
把帽子收音机拿到到街上的开放的空间,中或高音量
音量比雨伞收音机小一半

(註:我的另一貼子:我做的雨伞矿石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9699-1-1.html)

补充内容 (2013-7-6 18:32):
改良了之前做的帽子矿机 - 3DQ草帽矿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24996-1-1.html

网友:
不错的制作,把线圈装在草帽,斗篱上.往后一背适合出行郊游.

直径也大.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和制作
不过提一点建议,线圈用多股纱包线并保持间距,检波用场效应管3dp,耳机用助听机耳机2个串联,效果应该比2极管的要好

楼主:
感谢你的宝贵意见,正在淘宝買3DQ來試
請問助听机耳机的阻抗多少?

网友:
记号下我 也要弄一个来试下

网友:
有雨伞矿机,有帽子矿机,就不知道和磁性天线比起来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宝贵意见,正在淘宝買3DQ來試
請問助听机耳机的阻抗多少?

单只直流电阻85欧左右,2只串联用于3dq灵敏度很高,音质也好,国产的就可以淘宝才几元钱一个。等我找到一合适的草帽也要做一个 “草帽矿石收音机”

网友:
貌似做脑电图的

楼主:
今天買了450mm 草帽,凖備再做一個. 用多股纱包线 线圈 并保持间距,

网友:
  头盔矿石机可以,软帽子不好做.

网友:
挺新颖的收音机

楼主:
及硏研究怎样可把线圈容易地換到別的帽子上.

楼主:
creen Shot 2013-04-09 at 7.14.24  300mm 帽子线圈,电感量338uH.

网友(2013-06-08):
你的作品都很有创意啊

网友:
创意新颖,强力帮顶!

网友A:
天线能均匀排开固定,我想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能均匀排开固定,我想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支持你的观点.
楼主聪明,天线做在帽沿上,沾了不少光.如果不用帽沿,这就是难题.
头戴式矿机,不能有严重的方向性,否则其他事就不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的观点.
楼主聪明,天线做在帽沿上,沾了不少光.如果不用帽沿,这就是难题.
头戴式矿机 ...

环状水平天线有点类似蛛网天线,但水平安置没试过收听效果。

网友:
初来乍到 学习中

网友:
哈哈,好思路,也学着做一个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B:
支持你的观点.
楼主聪明,天线做在帽沿上,沾了不少光.如果不用帽沿,这就是难题.
头戴式矿机 ...

线圈做在帽檐上,不宜接受磁场信号。

楼主:
测试过,能接收电台,但方向要對。是乎位置及方向,可能要把帽子斜帶或掛于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