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小白菜白光

楼主(2013-04-07):
淘宝回来的散件 开工
没有烙铁 就用导线
扭连接 先接了个T12微型控制器凑合用 ,电位器 指示灯就插在板板上 把脚用牙签顶紧挂上笔记本电源 T12裸奔。。。
(此处省略一万字)
第一个(这里我定义为2号吧,1号是裸奔的 )直插的烙铁完工了过程就不分享了 烙铁外壳5元 t12微控9.8元 t12:10元~25元不等 插拔支架自制 烙铁控制安装孔菜刀削的。。
优点 :19v电源直供, t12可换芯,调温控温方便 单手操作 焊接时调高 放下时随手调低温度 烙铁状况一目了然 。
缺点 :936外壳还是嫌大 换芯还是不方便 (diy时大小焊点不等 需要不同T12头才能理想焊接)

第二个 多功能数控液晶焊台 用2号焊接组装完成 一次性通电通过(过程中没有万用表 焊接时装配焊接时比较仔细)数控散件68元
外壳60多元 手柄自制 t12若干头 电源20 其他杂项。。。加装了0~48v 0~5A的可调电源
优点:设定温度 实时温度 环境温度工作状态, 清晰了然 .外观漂亮很有档次 人见人爱
           控温方便 采用编程开关替代按钮和电位器 能快速切换3个自设定温度 比如200度 350度 420度
          2线直插手柄 实现快速更换烙铁头 非常方便
           自带可调电源 diy很实用 留有笔记本电源接口 小焊台 大用场 主电源采用笔记本19v4.7A电源 能满足大部分情况下同时工作
缺点 :面板有点紧凑 残留丝印更实际功能不相符 功能开关在后面 有时感觉不方便 小手柄用笔壳制作 耐用性有待考证(山寨的味道很浓哦

第三个 便携白菜控制器  此版本出差最方便 以后不用再带笔记本电源了 电源20元 微控9.8 加插座 自制手柄 T12头
优点 :通用性比较强 笔记本 t12共用电源 多功能连线转接头 适合大多数笔记本 外观整合美观   轻便 几乎不增加外出的重量 就能拥有一套不错的小白
缺点 :要是在整合可调电源就完美了

网友:
做上瘾了,  有中毒倾向...哈哈...

网友:
好东西真是容易上瘾

网友:
做的不错。。。来支持一下。。。。

网友A:
不错,我手里现在的烙铁比较垃圾,准备上个白光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非常不错,用得上这么多吗?

网友B:
对啦!问下楼主多功能数控液晶焊台,就是带电源的那个是哪里买的套件~~~

网友C:
有条件最好加多根地线安全点。

网友:
楼主的工具还真多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啦!问下楼主多功能数控液晶焊台,就是带电源的那个是哪里买的套件~~~

数控套件这里买的
淘宝搜索  T12白光烙铁套件+PCB+全新1602液晶3件套(散件)
外壳这里买的
淘宝搜索“全新优质铝合金外壳 牛版焊台外壳 90X90X153m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最好加多根地线安全点。

接地线是和负电源相连的 应该没问题 消除静电绝对没问题 除非开关电源损坏 感应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手里现在的烙铁比较垃圾,准备上个白光的,向楼主学习

用上白光 你会爱上他的 典型的t12白光芯 2手的很便宜 几元到20多 绝对好用 控制板也很成熟 制作一套成本非常低廉 关键是好用 升温快 自带恒温 烙铁除了发热头烫 其余部分几乎无温度 不会出现头氧化现象 你会发现 其他国产烙铁都是浮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数控套件这里买的
淘宝搜索  T12白光烙铁套件+PCB+全新1602液晶3件套(散件)
外壳这里买的

多谢楼主数控套件找到了,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数控套件找到了,电源呢?

电源在外壳那里拿的 用的富士通电源 个大 空间有改造余量 因本人考虑带笔记本 就直接改成便携的了 改造时 要把AC220V电源侧电感移位才能装得下控制板 电位器是带开关的 要求的位置比较苛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在外壳那里拿的 用的富士通电源 个大 空间有改造余量 因本人考虑带笔记本 就直接改成便携的了 改造时 ...

叨扰了,楼主不厌其烦,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