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2833和MC13135的晶振稳频窄带调频收发单元,开始DIY……

楼主(2013-04-07):
相信很多网友比较熟悉MC2833和MC3363的搭配,但是MC3363只有贴片封装,而且价格着实不便宜!于是很多时候我们改用MC3362,这里我选用MC13135,这个IC贴片和直插封装都有,匹配输入的灵敏度1uV(-107dBm),而且还有RSSI强度指示输出,比起MC3363,缺少了一个低噪放,但是该低噪放完全可以外加,何况对于大多数爱好者来说,这个片内的低噪放,往往并不能调得很好^_^。

发射:MC2833大家应该都很了解了,晶体振荡,LC选频,放大。
接收:MC13135,二次变频,信号与本振混频输出10.7MHz中频,10.7MHz中频与10.245MHz晶体混频出455KHz中频,再用LC正交解调出音频信号。

由于本次DIY选择的是晶体稳频,不使用锁相环,所以正确选择收、发两种晶体的频率且易于购买,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但话说回来,此次若DIY成功,对于很多不熟悉锁相环和单片机的朋友来说,可算是一种实例

贴上MC2833和MC13135的官方典型电路:

网友A:
支持,希望成功后能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希望成功后能出套件

谢谢支持,现在基本确定了发射接收频率

接收采用30MHz晶体作为第一本振,通过外围电容电感,能够有10KHz左右的频率偏移
这样,由于第一级中频的频率是10.7MHz,那么能够收到30+10.7=40.7MHz的频率,考虑到10KHz的频率偏移,可以接收的范围是40.690-40.710MHz

发射选用13.56MHz晶振,选其三次谐波13.56×3=40.680MHz
同样,通过晶振外围的电容电感,能够使晶振的振荡频率发生微小的改变。

比如40.690M/3=13.56333333MHz,相对晶振标准的振荡频率,偏移3.3KHz,这个是很容易调整的。
而40.7M/3=13.5666667MHz,偏移6.66667KHz,也是可以实现。

所以选择的两款晶振分别是13.56MHz和30MHz

网友:
占位,观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套件,求成品......
最好整个29.6的收音机玩玩

不好意思其实我不太了解,29.6M的接收,具体频点是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大规模吞除集成电路MC145151P2锁相环做频率绝无偏移相当稳定,可通过拨码开关随意设定收发频点

后续可能会做这方面的事情
先从的基本做起^o^

网友C:
用大规模吞除集成电路MC145151P2锁相环做频率绝无偏移相当稳定,可通过拨码开关随意设定收发频点

网友B:
求套件,求成品......
最好整个29.6的收音机玩玩

网友:
好有创意

网友:
大黄一出必是精品

楼主:
接收单元大致框架完成,输入端还未做匹配

MC13135的芯片,30MHz的第一本振,10.245MHz的第二本振,455KHz的第二中频,以及正交鉴频

MC34119做的音频放大

先上图,后续还要改进后增加单元,最后再整理电路

楼主:
板子上有两个红色的WIMA电容,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只不过我是从别的板子上拆下来好久了,再不焊上去肯定又要弄丢了,所以在此加上吧~

楼主:
做好了阻抗匹配电路

实测,调谐在40.690MHz

MC13135的本身匹配输入灵敏度是1uV(-107dBm),实测现在1uV输入已经可以解调出1KHz的音频信号,只是底噪较大
当然对于一个窄带FM接收机来说,1uV的灵敏度,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考虑可以在前端加个低噪声放大器。

但目前来说,接收本身已经可以工作了,所以进一步开始做发射……

.jpg
底部目前的情况

网友:
期待早日调试成功。

网友D:
搞29.6mhz呀,网上有配套晶振卖。
这是国际通行的十米波段呼叫频率。

另看框图13135内部似乎没有高放级,要外接一级双栅场效应管做高放。这样灵敏度才能到0.2u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29.6mhz呀,网上有配套晶振卖。
这是国际通行的十米波段呼叫频率。

灵敏度后续再通过加高放提高,现在做发射,先通起来……

网友:
围观一个~~~最近也在做调频相关的~~~

网友E:
10m段收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m段收发机

原来还有这样的资料……
早知道就不用做这个玩了……

楼主:
2833基本的外围单元搞定

网友F:
我倒是喜欢接收解调部分用MC3361,简单且增益高,国内许多接收电路都是MC3361,输入可以做到50-60MHZ频率,也可以直接接收50MHZ一次变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喜欢接收解调部分用MC3361,简单且增益高,国内许多接收电路都是MC3361,输入可以做到50-60MHZ频率,也 ...

光3361灵敏度偏低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光3361灵敏度偏低啊

哈哈!3361前面加一级双栅高放,0.2--0.3uv灵敏度,另外还要考虑一下,是否要设计禁噪功能,有这功能省电,耳朵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3361前面加一级双栅高放,0.2--0.3uv灵敏度

我也这样搞过,我用了两个双栅管,一个高放,一个混频,用来接收400多兆对讲机

网友G:
请教LZ,输入匹配电路这里是怎么计算的,一直没搞明白,还有,LZ怎么确认灵敏度能到1uV的,是有什么仪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LZ,输入匹配电路这里是怎么计算的,一直没搞明白,还有,LZ怎么确认灵敏度能到1uV的,是有什么仪器吗? ...

具体计算挺复杂,芯片手册提供了输入电阻和电容,根据那个来算,其中LC是谐振在该频点的,电容比例形成匹配

灵敏度能达到1uV是靠仪器看的,严格来说需要一个信号源,一个音频分析仪,因为官方的灵敏度是12dB信噪比下的灵敏度

我只有信号源,1uV的时候可以分辨出调制音,我认为可以了,也就是说,主观判断12dB信噪比

网友:
能不能再那讲解一下怎么计算?么假如要在前一级双栅Mos低噪放这匹配该如果何做

网友G:
实际上我做了个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是双栅M0s+4126+sA616,就遇到了上面问题,通 过拉距的方法来和商用接收机对比灵敏度,感觉差不多,但始终无法量化,到底是1uv还是更小,另外我的前级Mos的输入就是个Lc诣振回路,没计算过阻抗是否匹配,也计算不来,所以想请教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我做了个二次变频接收机,用的是双栅M0s+4126+sA616,就遇到了上面问题,通 过拉距的方法来和商用接收 ...

推荐可以看下铃木宪次的《高频电路设计与制作》
里面计算比较明了,虽有一些计算错误,但是自己验证很容易发现

计算完了只是初步,实际调试还要结合相关设备仪器,这样才能把分布参数的影响通过仪器调整过来

楼主:
接收板斜视

接收板斜视

接收板正面

接收板正面

接收板背面

接收板背面

楼主:
晕,打了几百个字,竟然上传的时候只剩下图片了

楼主:
加了一级BF998的高放,现在我的信号源产生-6dBuV信号可以解调出1KHz(也就是0.25uV)
没有更好的仪器和条件来优化匹配,音频输出未加300-3400Hz的人声带通滤波器,加了应该会改善灵敏度

输入端绕了一个电感,意思意思,因为天线远小于四分之一波长,在空间呈容性,需要串联电感谐振。这个需要拿相关仪器仔细调试,但是条件所限,所以就意思意思了

MC13135本身内置的一个运放,跟手册参考电路一样,用做了缓冲器,输出RSSI电压,该RSSI电压兵分三路,一路驱动左下角的三极管,使得左下角的发光二极管实现信号强度的模拟指示,一路直接输出,可以给ADC采样,一路输入运放TLC272构成的比较器,实现反相电压比较,开关MC34119的音频开关,实现静噪。

网友:
关注   祝你成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了一级BF998的高放,现在我的信号源产生-6dBuV信号可以解调出1KHz(也就是0.25uV)
没有更好的仪器和条件 ...

对接收来说,天线要不要加感线圈,没有实际意义,天线加感线圈是对发射机输出阻抗匹配的作用,也 就调发射驻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接收来说,天线要不要加感线圈,没有实际意义,天线加感线圈是对发射机输出阻抗匹配的作用,也 就调发射 ...

发射之所以要匹配,是因为驻波可能会把功放弄坏;对接收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只不过加不加电感都不会损坏器件,但是最起码也是起到了阻抗匹配的作用。实际制作中,所用的拉杆天线尺寸最长也就几十厘米,没有一个电感来谐振,天线本身是失配的,耦合效果也不会好。此时即使板子本身灵敏度已经调得很高,接上天线,对场强的感应还是打折扣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发射之所以要匹配,是因为驻波可能会把功放弄坏;对接收来说,也不是没有意义,只不过加不加电感都不会损 ...

一直也这样认为。

高放,您是用什么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直也这样认为。

高放,您是用什么样的电路

就前面报摘那种形式,双栅管BF998,源极RC到地,漏极LC选频,电容分压匹配,输入栅2直流偏置,栅1LC选频输入,同样也是电容分压匹配。
不同的是,栅极的匹配针对50欧姆,漏极针对13135的输入,为数百欧姆。电容值我选好了固定值,通过调节电感来谐振,实际上都能明显找到谐振点,但是阻抗匹配的损失,我现在无法验证。

楼主:
失误了……开始做的时候,随手拿了一个电位器做音量旋钮,体积小巧,可是却是不带开关的,现在想装个壳子,无奈还要再装一只开关……

楼主:
天线

天线焊接及热缩管

内部效果
面板喇叭用硅胶固定
电池用双面胶固定,并用硅胶加固

网友:
您好,我看了您用MC2833做的40.7M的频率发射,想问一下您用的电感是什么样的?是空心可调电感吗?我从淘宝查了下空心可调电感都是3.5T或者4.5T表示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MC2833的要求?现在正在做这个,不太懂,麻烦您了

网友(2013-07-21):
把接收部分与发射部分合起来就是一台实用的对讲机了

网友(2013-11-16):
引用 楼主:

楼主,这个MC3357 ,MC3359,MC3361, MC3362,MC3363,MC3367,MC13135/6拜读无数次,就是电感和测试仪难弄,问下,你那些方形的7mm电感是买的商品吗?某宝来滴?

网友(2021-02-19):
大黄胖胖老师,你好!使用MC13135制做接收机是我数十年以来的追求,1994年看"北京电子报"上有30MHz-ham作品就是MC13135做接收.然而那时候我读高一,没有办法实现.....
转眼自己就将是50岁大爷,此理想还没有改变~
我是多么多么期待老师能出套件啊!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计算挺复杂,芯片手册提供了输入电阻和电容,根据那个来算,其中LC是谐振在该频点的,电容比例形成匹 ...

带AM/FM调制信号发生器松下500MHz的旧品也不过数百元.老师,你还是用信号发生器来调吧,接收灵敏度有保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打了几百个字,竟然上传的时候只剩下图片了

我是少字坑怕了,现在要发贴都是用WORD(或WPS)先处理好,然后再上船发贴.

网友:
每次网上搜MC13135,大黄胖胖老师的作品就出来,这个MC13135无线DIY的太给力了~

网友(2023-09-20):
能DIY一台低功耗便携式荍发信机是每个DIYer的伟大愿望
近年收了30片MC13135在手中,还有数片MC2833,能不能发挥一下呢?最难的是找齐元件~一晃又数年了,虚度光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