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世上最小白光手柄,你值得拥有

楼主(2013-04-08):
闲来无事  之前有做白光发热芯手柄觉得有趣 总感觉不够短小 又找来一堆笔 再做一个 本着DIY精神就地取材 废物利用 简单易用 分享过程乐趣。。。痛并快乐着!
品名:微型白光手柄
材料:废弃笔 电工胶布或热缩套管 废弃手机充电器(利用2芯连接线)或硅胶线、硬质细铜丝或元件剪下的引脚等
工具:烙铁、菜刀( 木有美工刀)剪刀、改锥、打火机
DIY过程:
        1、选取合适的笔壳 我看中白色的
        2、利用白光发热芯比划出合适的长度,用菜刀截取多余部分;
        3、处理截面,断头缠绕电工胶布,注意 胶布要超出笔管大约1/3 厚度大约3至5圈,将多出笔杆部分翻塞进笔管,插入发热芯试试松紧 配合打火机反复烘烤,利用白光芯的凸出部分使之充分贴紧胶布 又不能继续深入笔管。端头处理完成。我是利用热缩套管套在笔端方法同上
        4、将已插入T12的笔杆,比划好T12的- +级在笔头旋帽位置,并做好标记 注意:+ -级不在同一面上,相差180度,这样的好处是后期处理比较方便 白光芯和笔杆也很同心 接触更紧密;
        5、在标记的位置垂直放置元件或硬质铜丝,粗细以T12和笔头的间隙为准 我采用1/4W电阻引脚,在引脚上接触笔杆端向上4~5慢慢处标记,将烙铁靠近引脚加热,同时稍稍用力将引脚插入笔身,使标记点刚好和笔身面平,查看笔管内应该有3~4mm引脚露出,这时插入T12利用t12尾部将引脚折弯并贴紧笔管内侧。引脚外侧直接沿着笔杆外面向下成型,长度以超出T12尾端为正好,同时为了牢靠 要做个大约1mm的倒钩。。。同理 再加工另一侧的触片
        6、利用改锥或2mm左右的钻头 在引脚附近钻2个穿线孔 将剪下的充电器连线外皮剥掉 露出大约20~30mm的线头 花点耐心 穿出导线。注意:+ -级不能搞错。。。我有现成的硅胶线 配合所选的笔杆 插入非常紧密
        7、 在引脚处剥线并焊接,细心的将引脚慢慢融入笔身 很是牢固 如果连线和笔头接触不是紧密 建议用胶水加以固定 防止使用过程中导致连线扯断。

        8、拔出t12 旋上笔身 套上笔帽。接上控制器,插入T12 几秒钟后 你就可以焊接啦
结束语:
        微型白光手柄,取材方便,制作容易,人人都可制作,合理的使用,外壳寿命并没有想象中的脆弱 我将控制器电位器调至中端位置 连续通过电一夜 接触T12发热部分虽有余温 但完好无损

       微型手柄能快速更换内芯 直插结构 接触紧密 不破坏白光内芯 携带方便 成本低廉 哈哈 拉风

楼主:
出去办事 回来上图

网友A:
等图,看一下大作,实用的话也仿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图,看一下大作,实用的话也仿一个

已上图 欢迎盗用构思

网友:
这也能插入,真乃强人,,顶了

网友B:
支持折腾,菜刀都用上了。,不过“最”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菜刀都用上了。,不过“最”字可不是随便用的奥。。

还有比我小的手柄?
如果你认为还大 哈告诉你 旋下笔杆 可是更小的哦 裸奔 同样快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做手柄能用几天?

其实你不了解白光发热芯的结构 笔杆之中的部分几乎无发热 标签以上部分 也就是第一个凸环以上才是发热体 我度说了 通电一夜 完好无损

网友:
构思巧妙,有时间也弄一个,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我保留意见。

用图片说话,我换上T12的大凿头 用白纸试验 发热部分一目了然

网友:
我也做了两个,不过用的不是笔杆,有空上图。

网友:
呵呵,没有看出来你做的这个烙铁电极与线是怎么接触的?只靠两根电阻的引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