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CA8020A 20MHz示波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3-04-08):
各位老师好。  今天刚入手了一台CA8020A示波器,到家测试一切正常,闲的蛋疼打开后盖取出机芯,里面有些灰尘,用电动高速吹风机清理了灰尘,装好机箱再开机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没显示,之后在热机状态下再开机屏幕只有0.几秒的时间显示一条亮线。经检查各接插件,线路,都没什么问题,阻容元件肉眼观察没有变色鼓包现象,万用表测量7805    7912输出正常,三极管D880正常。    敬请各位老师给判断一下故障大概出在哪个部位?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说明书

楼主:
      再问  这个示波管怎么看不到高压帽呢?

网友:
我刚好有台想清灰.看了你的帖子.我还是算了.我也是昨天才淘到的.

楼主:
           郁闷啊    欲哭无泪

网友:
感觉右上角那个内外触发选择按钮位置不对,应该弹起。

楼主:
感觉右上角那个内外触发选择按钮位置不对,应该弹起。
    谢谢你。我也觉得是不是操作有问题造成的?内外触发选择按钮弹起位置也不行。

楼主:
    哪位好心人给个使用说明书啊   谢谢啦

网友:
示波管屁股上的线检查一下,估计是阳极高压线松动了吧,,
楼主没事拆它干么啊??拿来就用好它,,用坏了才拆它。。。。

楼主:
示波管屁股上的线检查一下,估计是阳极高压线松动了吧,,
楼主没事拆它干么啊??拿来就用好它,,用坏了才拆它。。。。
       示波管尾线也检查了没有问题,阳极高压线是不是也在尾座里面?都怨我手贱   想清灰,没想到弄成这个样子追悔莫及呀

楼主:
    热机开机一瞬间屏幕有水平亮线0.几秒后消失。郁闷死了

楼主:
     机内三块电路板很新无动无修,两只保险管都是原装的

网友A:
先发个扬中CA8020A的电路图吧,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重点检查接插件 示波管尾插

网友C:
检查线有没有插好,或者是把线搞断了,有用风枪把零件吹不见了的,还有把里边的微调吹错位的,甚至灰尘跑进管座的,一般仪器没问题最好别拆下来清理,很多精度会跑掉,最多用吹头发的吹风机冷风吹吹,用软毛刷轻轻刷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说明书

        谢谢你提供的宝贵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接插件 示波管尾插

      尾插和接插件都是完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线有没有插好,或者是把线搞断了,有用风枪把零件吹不见了的,还有把里边的微调吹错位的,甚至灰尘跑进 ...

        接插件和线路都没动啊,你说的对啊  我也怀疑高速吹风机可能风速太高把微调吹错位了。这可怎么办呀

网友D:
看一下是否不小心用吹风机碰到了某个元件,或者电路板线条出现问题,造成热机稳定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是否不小心用吹风机碰到了某个元件,或者电路板线条出现问题,造成热机稳定性变化......!

      谢谢你   我仔细查查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我仔细查查看

    线路 接插件都仔细检查了,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 接插件都仔细检查了,没有发现异常。

原因总是有的,只是没找到而已,看来只好设法弄份电路图查了,问题总会解决的!

楼主:
原因总是有的,只是没找到而已,看来只好设法弄份电路图查了,问题总会解决的!
                      只有这样了先下载电路图吧。谢谢你

楼主: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照图纸量下各个点电压都正常不,

    谢谢您     在吹灰的过程中把电路板上的保险管吹落了,当时没发现,装好外壳后通电开机没反应,灯丝也不亮,检查后发现保险管没了,装好保险管后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开机一瞬间有亮迹一闪而过,之后显示屏什么也没有了。是不是在没有保险管的情况下开机造成哪个元件损坏了?

网友:
只要坚持用对的方法,问题总归能解决的,希望早日得到你修复示波器的好消息。

楼主:
只要坚持用对的方法,问题总归能解决的,希望早日得到你修复示波器的好消息
   谢谢你继续努力吧

网友:
低压电压  检查
栅极和阴极压差如何?  亮度调节到最大,最好用指针表测阴极栅极电压(相当于电阻拉高栅极电压),此时如果显示了 就是辉度电路问题
触发电平调好没有?触发模式打自动,水平位置,垂直位置,调调,是不是跑到外面了(如果有find beam,按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  这个示波管怎么看不到高压帽呢?

低压示波管就没有高压帽

楼主:
低压电压  检查
栅极和阴极压差如何?  亮度调节到最大,最好用指针表测阴极栅极电压(相当于电阻拉高栅极电压),此时如果显示了 就是辉度电路问题
触发电平调好没有?触发模式打自动,水平位置,垂直位置,调调,是不是跑到外面了(如果有find beam,按下看看
   没有检查过电压。触发电平旋钮调整过,触发模式在自动位置,水平位置,垂直位置都调过,开机亮迹在屏幕中央。find beam这个按钮没有。请你帮我好好分析一下故障原因,非常感谢你

楼主:
低压示波管就没有高压帽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检查过电压。触发电平旋钮调整过,触发模式在自动位置,水平位置,垂直位置都调过,开机亮迹在屏幕 ...

查查栅极阴极压差,注意安全,是高压,我的做法是表笔插在栅极阴极插座,然后远离开机观察,栅极比阴极低30~100V
你这故障我遇到过很相似的

网友:
闪一下有3种情况,
一是示波管电路问题,电子被束缚住了,如栅极电压太低,示波管其他极电压不正常
二是电子出来了,但跑到屏幕外面了,X Y偏转板电压不对
三是设置问题,模式,触发等的设置

楼主:
查查栅极阴极压差,注意安全,是高压,我的做法是表笔插在栅极阴极插座,然后远离开机观察,栅极比阴极低30~100V
你这故障我遇到过很相似的
       请问这个栅极电压是多少?看我的表量程够不。你遇到的这种故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还没修好?也有一台同样的毛病,开机闪一下光迹,然后就看不到一点动静了。以前显示的好好的,就放了些日子再开就这样了。
    呵呵   没有修好呢。你的是什么型号?修好没?

楼主:
闪一下有3种情况,
一是示波管电路问题,电子被束缚住了,如栅极电压太低,示波管其他极电压不正常
二是电子出来了,但跑到屏幕外面了,X Y偏转板电压不对
三是设置问题,模式,触发等的设置
         太谢谢你了(二是电子出来了,但跑到屏幕外面了。三是设置问题,模式,触发等的设置)这两点我估计不会的,应该是你说的第一点和X Y偏转板电压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栅极电压是多少?看我的表量程够不。你遇到的这种故障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阴极 -1500~-2000V
栅极 负的更多,比阴极低30~100V,即负的更多

我用指针表测栅极阴极电压差,就出来扫描线了。注意红笔接阴极,黑笔接栅极。
然后就查增辉电路,查出一个三级管击穿,换了就好了

楼主:
阴极 -1500~-2000V
栅极 负的更多,比阴极低30~100V,即负的更多

我用指针表测栅极阴极电压差,就出来扫描线了。注意红笔接阴极,黑笔接栅极。
然后就查增辉电路,查出一个三级管击穿,换了就好了
    你好    我的500型指针表用普通表笔2500v直流电压档测量吗?弱弱地问下15sj118示波管第几脚是栅极第几脚是阴极?

楼主:
    你好    我的500型指针表用普通表笔2500v直流电压档可以测量吗?弱弱地问下15sj118示波管第几脚是栅极第几脚是阴极?我看图上2脚好像是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阴极 -1500~-2000V
栅极 负的更多,比阴极低30~100V,即负的更多

     我看这个电路图与实物好像有些不符合(指管脚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查栅极阴极压差,注意安全,是高压,我的做法是表笔插在栅极阴极插座,然后远离开机观察,栅极比阴极低 ...

      你好    刚才检查了6.3v灯丝电压是7.76v    还查了+140v和+220v电压,140v正常  220v变成了250v ,这会不会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呢?其他的电压没敢下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刚才检查了6.3v灯丝电压是7.76v    还查了+140v和+220v电压,140v正常  220v变成了250v  ...

220V 变250V 问题不大,
基准电压如何? 就是+—12 +-8 +-15这种对称双路,具体数值要看机器

栅极 阴极在电路板上有标记,具体管脚不知道。把示波管电路图片发来看看,
栅极阴极压差用直流500V档就可以测,
如果对地则要直流2500V档,红接地,黑接栅极,再接阴极。
之所以不建议对地测,因为电压太高,容易拉弧,损坏元件。

楼主:
220V 变250V 问题不大,
基准电压如何? 就是+—12 +-8 +-15这种对称双路,具体数值要看机器

栅极 阴极在电路板上有标记,具体管脚不知道。把示波管电路图片发来看看,
栅极阴极压差用直流500V档就可以测,
如果对地则要直流2500V档,红接地,黑接栅极,再接阴极。
之所以不建议对地测,因为电压太高,容易拉弧,损坏元件
谢谢你     电路图只能拍成照片上传,请你将就着看吧。  我补充了一个电路图需要下载才能看到。请你帮帮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ca8020a_图纸 (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 变250V 问题不大,
基准电压如何? 就是+—12 +-8 +-15这种对称双路,具体数值要看机器

    我再查下基准电压,检查完了再给你回复,谢谢你

网友F:
别这么客气,一起学习。
500V档指针表接标红的地方看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0V 变250V 问题不大,
基准电压如何? 就是+—12 +-8 +-15这种对称双路,具体数值要看机器

     你好   我查了+ 12v电压为11.87v   —12v电压为11.9v    +5v电压为4.96v。通电后7812的温度比7912高,手摸上去明显感觉到7812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查了+ 12v电压为11.87v   —12v电压为11.9v    +5v电压为4.96v。通电后7812的温度比7912高 ...

这几个电压正常,+12V 管子热些没事,只要正常范围

关注你的是栅极 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这么客气,一起学习。
500V档指针表接标红的地方看看电压

       你在图中标红的是2脚和3脚吧?用指针表直流500v档测量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这么客气,一起学习。
500V档指针表接标红的地方看看电压

       不好意思  刚才的测量有错误。这个地方有10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这么客气,一起学习。
500V档指针表接标红的地方看看电压

           你好   我试着将第2脚用指针表对地测量电压时屏幕显示一条亮线。500v档已经指示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这么客气,一起学习。
500V档指针表接标红的地方看看电压

       2脚对地电压1800v。2脚是负电压?3脚我怕电压过高没敢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试着将第2脚用指针表对地测量电压时屏幕显示一条亮线。500v档已经指示到头了

Z轴有问题,先调调辉度,看能不能把那个100V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这么客气,一起学习。
500V档指针表接标红的地方看看电压

     补充一下   关机时两个氖泡能发出红色的亮光

网友F:
引用 楼主:
2脚对地电压1800v。2脚是负电压?3脚我怕电压过高没敢测量

是负压,2,3都是
万用表插在插头上,阴极和栅极
把那个100V调小,观察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负压,2,3都是
万用表插在插头上,阴极和栅极
把那个100V调小,观察屏幕

      好的    我正在找那个R4   100K呢,这个是微调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负压,2,3都是
万用表插在插头上,阴极和栅极
把那个100V调小,观察屏幕

     呵呵   我真笨! 是调辉度电位器吧?我调了  100v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F:
辉度电位器有两个,一个是面板上,一个是主板上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辉度电位器有两个,一个是面板上,一个是主板上微调

        我调的是面板上的。我再找主板上的

网友F:
还有个 偏置电阻  R223 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 偏置电阻  R223 调调

     嗯    好的   R223.     R4   100K微调实在是找不到啊 三块电路板上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 偏置电阻  R223 调调

      你好    R223调整以后阴栅极电压是75v,现在屏幕有显示了。非常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个 偏置电阻  R223 调调

     老师你真是高人  好人啊再次向你表示感谢!!以后在使用中遇到什么问题还望你不吝赐教

网友F:
我也是初学啊,哪是高人,不要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初学啊,哪是高人,不要客气

       你太谦虚了,我对你简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网友F:
论坛里高人很多,我也是向他们学习,然后实践了些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里高人很多,我也是向他们学习,然后实践了些经验

     呵呵    不管怎么说你就是高人好人,我总算没有白来矿坛啊

网友F:
这是本论坛的精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本论坛的精神啊

      你好    请你再帮我看下图形。  是不是还有故障?示波器我从来没玩过

网友F:
接自带方波
把扫描打到1毫秒,Y轴衰减调到显示波形占多半,
调探头上小旋钮,让波形方正
然后调聚焦和失真,让波形清晰方正,均匀
然后校准时间和幅度

要找个手册学学,说不清楚,很多要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自带方波
把扫描打到1毫秒,Y轴衰减调到显示波形占多半,
调探头上小旋钮,让波形方正

       好的。再次谢谢你

网友(2013-12-14):
引用 网友A:
先发个扬中CA8020A的电路图吧,希望有所帮助

请问这位大哥,有扬中CA8016的图纸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