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6推挽小功放

楼主(2013-04-08):
关于6N6推挽功放,前面(一年前)发过求教贴,今天总算凑凑合和完成了,发个新贴吧。
初衷是打算用音频变压器升压,想省去电压放大级:

楼主:
实践证明,音频变压器6倍的电压增益不足以完全推动6N6,1伏的音源注入,只能在扬声器上得到不足1瓦的音频功率,但又不想将已完全装配、调试好的推挽拆掉重来,只好采取打补丁的办法,在最前端加一级电压放大,但用报废的台式电脑电源机壳作的机箱内空余有限,已装不进太多的东西,只能用毛毛管6N16B:

楼主:
加了电压放大级,效果明显,音源1V注入,可以在扬声器上得到2.5W+2.5W的音频功率,示波器图形看不出有明显的失真,100HZ、1000HZ、10kHZ、20KHZ等几个频点的幅度基本一致,自己认为,可以了。

网友:
做的真不错
这类管子 不要奢求 输出多大的功率啊

楼主:
上面电压放大的图,发得有些问题,重发:

楼主:
回5楼海河版主,多谢谬赞!
2.5+2.5W的音频功率,用在2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够了。当然,想要汹涌澎湃是不可能的。
听听俞丽拿的《梁祝》还是很不错的,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音频变压器6倍的电压增益不足以完全推动6N6,1伏的音源注入,只能在扬声器上得到不足1瓦的音频功 ...

接台前级放大器不就行了,一般来说,现在大家做的胆机严格讲都是纯后级

网友:
多大功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台前级放大器不就行了,一般来说,现在大家做的胆机严格讲都是纯后级

楼上所言极是!
但老笨是个懒人,制作前级,又要去找机壳、定制电源牛,还要搭焊,事儿挺多的。使用时,还要多一个电源开关。不如直接把电压放大级直接合并在功放机箱里。
呵呵,懒人自有懒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
但老笨是个懒人,制作前级,又要去找机壳、定制电源牛,还要搭焊,事儿挺多的。使用时, ...

我是石前胆后的体系,我的NAD1000前级有两组输出端子,一组接石大功率后级,一组接胆机,这样输入电平,音调和平衡调节全部解决,还是搞部石前级吧,用处很大的。

网友:
第二张图吓我一跳,太帅了啊,差点蒙了

网友B:
红色的东西是什么啊,真的有点高档次的感觉

网友:
小JJ做得很好,精神可赞。

网友C:
做的很不错!电路简洁,在不加电压放大极的情况下,能否在进一步发掘一下潜力,如减小阴极电阻至100欧左右?

网友D:
变压器倒相是亮点,顺问输出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不错!电路简洁,在不加电压放大极的情况下,能否在进一步发掘一下潜力,如减小阴极电阻至100欧左右? ...

感谢楼上的关注!
减小阴极电阻会出现两个问题:
1、目前采用的阴极电阻阻值使6N6栅极产生约10V的栅负压,经计算,屏极的耗散功率已距6N6所能承受的极限4.8W不远,若减小阴极电阻,势必导致屏流变大,屏极就该发出橘红色的光了。
2、减小阴极电阻,栅负压会远小于10V,也限制了栅极注入音频信号的动态范围,会加大失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倒相是亮点,顺问输出哪里来的

音频变压器是在淘宝上买的,据说是米国军机的拆机件,听说是坡莫合金的,频响不是很平坦,变压比从100HZ的5.8倍开始,向上一路走高,到30Khz处有一个谐振峰,所以在其二次侧并联了一个62K的阻尼电阻,使其频响能相对变平一些。
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是淘宝的哪个网站已经没印象了,当时的价格好像不到10元。
刚才到淘宝上去搜了一下:STANCOR,发现有个网站居然卖到了480元,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认同这个天价。
本来,用这个音频变压器的目的,就是想使电路简单一些,成本能低一些。否则,不要说480,就是48,也可以做很好的倒相电路了,还有富余。
输出变压器是找厂家定制的,30米一对,一个星期交货。

网友D:
三十一对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十一对真不贵

呵呵,是不贵,但绕制的也不太考究,二次侧的两臂的电感量居然不太一致,做长尾倒相功放倒是可以歪打正着。

网友D:
一没时间二没牛
倒是很想试试
6N15差分推6N6推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没时间二没牛
倒是很想试试
6N15差分推6N6推挽的

翻了一下手册,6N15作电压放大,还算合适。
手头还有一对一次侧 P-P  5K  5W的小推挽输出牛,二次侧 0-4-8,配低内阻三极管功放的,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去。先说清楚,一次侧绕组的两臂的电感量有些不太一致。
至于时间嘛,有句话说了:时间就像什么人的那个什么沟,挤一挤,总会有的。

网友:
看来是真下了功夫了

网友:
倒相变压器次级绕组怎么没有中心抽头?

楼主:
“倒相变压器有抽头更好,没有也可。”
这是海河版主告诉我的,一试,果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HZ能保持输出幅度和1000HZ一致,似乎很厉害啊

只是差不太多,并不完全一致。
100HZ:2.2W;  1000HZ:2.5W。

网友:
输出已经最大化了

网友:
一直想做个玩玩,就是底壳还没着落

网友:
初衷是打算用音频变压器升压,想省去电压放大级:

网友(2013-05-18):
如果楼主有空位的话,改并联推挽,功率大,跟2A3有得比,我现在就听着。

网友:
做的真不错有点高档次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东西是什么啊,真的有点高档次的感觉

台式电脑的电源壳有一个洞,供引出一大把电线,给电脑主板供电。
爲了堵住、遮盖这个很难看的洞洞,用了一片红色的塑料片。

网友(2013-10-20):
引用 楼主:
实践证明,音频变压器6倍的电压增益不足以完全推动6N6,1伏的音源注入,只能在扬声器上得到不足1瓦的音频功 ...

6N6的栅负压2V,现代CD机输出电平2V左右,音频变压器6倍的电压增益不足以完全推动6N6,把升压牛换用600:50K的国产精品牛行不行?600:50K的牛升压比有1:8以上!

网友(2014-08-10):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推挽佩服

网友(2014-12-02):
引用 楼主:
上面电压放大的图,发得有些问题,重发:

这个机子不错啊。可是老师的图纸菜鸟还是看不太明白,老师能否再给个详细些的图纸吗?

网友:
用俄罗斯的6H30输出功率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倒相变压器可以用小的电源变压器代吗?

不太讲究音质的情况下,是可以的
这个机子的难点不在输入牛上,而在输出牛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电压放大级,效果明显,音源1V注入,可以在扬声器上得到2.5W+2.5W的音频功率,示波器图形看不出有明显 ...

请教:
用6n1的话能输出多大功率?

网友:
请楼主画个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
最好标注上电流电压数据
谢谢

网友G:
6N6推挽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6N6推挽真不错。

可惜没有一个完整和准确的电路图~~~~~~~~~~~~~

网友:
牛啊,想不到的强帖

pumpkinwaffle.net/   pumpkinwaffle.net/   diendanngoaingu.net/  kutensale.net/

网友:
6N6管子音色不错。

网友:
楼主出来回答一下嘛~~~~~~~~~~~~~~~

网友(2017-06-30):
引用 楼主:
台式电脑的电源壳有一个洞,供引出一大把电线,给电脑主板供电。
爲了堵住、遮盖这个很难看的洞洞,用了 ...

请楼主上个最终的电路图看?
并说一下制作时的经验

网友(2020-03-30):
引用 楼主:
楼上所言极是!
但老笨是个懒人,制作前级,又要去找机壳、定制电源牛,还要搭焊,事儿挺多的。使用时, ...

你手里的一对一次侧 P-P  5K  5W的小推挽输出牛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