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栅管超再生接收电路

楼主(2013-04-08):
用双栅管构造调频超再生接收电路也是很容易的,下面的电路一搭就响,有的台接收效果还相当不错。
高频扼流圈使用成品电感,10微亨到几十微亨都可以,差别不大。
音频输出幅度较小,低放增益要大一些。

网友:
看似很简单

网友A:
这个真能一搭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能一搭就响吗?

是的,我也没预料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没预料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

这种管子好吗?你试一下能否收到航空波段,顺便给大家上个图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管子好吗?你试一下能否收到航空波段,顺便给大家上个图参考下

BF998双栅管可以工作到UHF频段,调频和航空波段肯定不在话下。我这里没有机场,航空波段没法测试。

试验装置很简陋,但效果不错。

网友:
关注师兄的原创制作

网友:
a regular jfet will work here as w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BF998双栅管可以工作到UHF频段,调频和航空波段肯定不在话下。我这里没有机场,航空波段没法测试。

试 ...

简单实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似乎缺少选台部分,是否可以增加选择部分

网友:
场管是夹断检波,这个波形怎样?

网友C:
选择性比成品机怎么样?很少看见双栅mos做超再生,看似2p源极电容调再生,漏极绕两圈电感与天线现圈平行调再生怎么样?

网友:
像这情况加上倍压检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似乎缺少选台部分,是否可以增加选择部分

把那个10P电容换成可调电容就可以了,我是用调节磁芯来选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性比成品机怎么样?很少看见双栅mos做超再生,看似2p源极电容调再生,漏极绕两圈电感与天线现圈平行 ...

选择性还可以,很多台都能做到独立接收,但肯定不如商品收音机。
由于所用线圈的Q值不高,还有提升的余地。

网友D:
我是初学者,  不太懂, 我分析电路是不是这样的啊, 按照图分析交流通路, 高频信号从A进来到场管B点,但B点与C点是电容连接的(交流来说是短接),也就是说B和C点是一个点,那A和D就是一个点,那A和D电压为0,反过来D到A也是0V,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源,栅级与源极没有负电压,能放大吗?

我是来学习的,不懂就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初学者,  不太懂, 我分析电路是不是这样的啊, 按照图分析交流通路, 高频信号从A进来到场管B点,但B点 ...

他有两个单独的栅极,双栅mos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初学者,  不太懂, 我分析电路是不是这样的啊, 按照图分析交流通路, 高频信号从A进来到场管B点,但B点 ...

B和C看成一个点是可以的,B点是G2栅,G2栅需要一个正的直流偏压以获得最好的工作状态。A端是G1栅,A和D不能看成一个点,它们之间是一个小电容。栅源之间是有负偏压的,它是源极电阻(1K)上的电压。G1栅与G2栅是绝缘的,由于绘图软件所限,只能这样画了,看上去是连在一起的,需要注意。

这个电路是从场效应管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演变过来的。通过引入高频阻流圈(22uH)分隔正反馈的高低频通路,可以对振荡器引入较大的时间常数,使振荡器容易形成间隙振荡。超再生检波就是超音频间歇振荡的模式会随着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产生检波作用。

网友:
上此论能学不少东西啊, 谢谢

网友E:
这个电路中的G2栅极是主栅,G1栅极偏置栅极。主栅高阻信号触发,通过G2栅极与源极S接的2P电容给漏极D与源极S加入检波信号。场管在此只有半周导通实现检波,经22uH电感滤波加载至1K电阻输出。

输出较小原因是场管此时的DS极输出阻抗约2.5K左右,而G1与S用2P电容连接,引入端是高阻信号,高阻与低阻直接连通谐振Q值过分降低。要从0.3uH线圈处加上一个副线圈,串在S 极上实现低阻输出。通过线圈感应实现高低阻变换,对0.3uH线圈Q值影响减小,输出会加大。

FM转AM属于斜率检波,调谐偏调时实现斜率段FM信号转换为AM信号,波形不完全音质会差些。

感觉与矿石区的场管FM矿机有近似之处,分析的对否?

网友:
或者2P连接电容从0.3uH近地段取低阻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中的G2栅极是主栅,G1栅极偏置栅极。主栅高阻信号触发,通过G2栅极与源极S接的2P电容给漏极D与源极 ...

这个电路与场管FM机的接收原理不同。场管FM机的原理是输入回路进行斜率鉴频,然后利用场管放大的非线性实现包络检波。

这个超再生电路是需要进入间隙振荡状态的。场管检波的实际上是自激振荡的信号,自激振荡的信号经过场效应管非线性放大,在源极电阻上产生自生反偏压,迫使得振荡器停振,然后又重新起振。起振过程是一个正反馈放大过程,正反馈系统对初始状态是极端敏感的,于是形成反映间歇时期接收信号电平大小的间歇振荡模式。对这种间歇振荡模式进行滤波,就可以得到反映接收信号宏观幅度变化的解调信号。

超再生电路充分利用了正反馈的作用,所以灵敏度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与场管FM机的接收原理不同。场管FM机的原理是输入回路进行斜率鉴频,然后利用场管放大的非线性实 ...

FMi场管矿机就是间歇夹断检波,供电以后就是超再生模式,形成供电张弛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G1,G2弄反了,G2栅加的是固定偏压。从抽头引入是没有必要的,0.3uH的线圈只有几圈,抽头很不方便。况且抽头耦合的损耗会抵消阻抗匹配的好处。

网友:
场管矿机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G1,G2弄反了,G2栅加的是固定偏压。从抽头引入是没有必要的,0.3uH的线圈只有几圈,抽头很不方便。况且抽 ...

G2栅一般在电路中作为主栅,G1栅作为偏置栅,G1栅控制场管导通量,可换接一下试试。

您的原电路没有标出,顺便就这样画了。

由于2P连接电容连接谐振回路和S极,形成高阻相对短路,会降低谐振Q值。抽头以后直接取低阻信号,对谐振影响小。

FM矿机是无源接收,电路斤斤计较,您可以考虑借鉴。由于您的电路对场管矿机有启发,所以比较留意!

网友:
在我看到的资料中(见《晶体管收音机中的新技术》一书中的场效应管一节),双栅场效应管的G1栅用于小信号输入,G2栅交流接地(直流要有适当的偏压)时这只双栅管只相当于两只单栅管组成的共源共栅串接电路。一般还在G2栅加上AGC控制电压,组成性能优良的高频放大电路。至于在G2栅上加小信号,G1栅上加本振信号,这样组成的混频电路,我也见过资料。

网友:
楼主在双栅场效应管的应用上,越来越进入了自由天地。

网友F(2013-07-29):
请问qq2007版主,26楼的图中开关k起什么作用,强台有无再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qq2007版主,26楼的图中开关k起什么作用,强台有无再生?谢。

这是无电源FM矿机电路,开关K起启动作用,按动以后松开进入双栅分接状态,能改变场管检波曲线,效果比双栅并接好。很遗憾,只是声音更大, 由改进场管检波曲线所得, 可用的无源再生还没有先例, 自由能再生也属于供电再生.

FM再生场管电路也可参考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2803-1-1.html

网友(2013-10-03):
第一次做超再生电路收音机。装完后就是啸叫,不知道杂搞的。没有焊接源极电容的时候电路确实起振了,fm收音机也能收到振荡电路发出的干扰。焊上电容后能看到间歇振荡的波形,但是只有啸叫从一个500欧左右的耳机传出.

2p电容是用一对漆包线绞合2cm左右,rfc是用的100uh色码电感,不知高频的时候还是不是电感。。

网友:
不懂原理,能讲解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