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15B表,电压不准,能调吗

楼主(2013-04-08):
电压比实际的低一些,其它档位正常,是否可以调整?

网友A:
可以调,直流调R18,交流调R8。

楼主:
可调电阻? 打开后盖好像没有可调

网友B:

你找到LS说的R18,那个像螺丝的小东东就是~
W

网友:
楼上的很详细了

网友:
你说的实际是多少? 不要把福禄克搞的反而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LS说的R18,那个像螺丝的小东东就是~

谢谢,这个图很详细,回头打开我的表对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直流调R18,交流调R8。

已拆了表,找到了可调,待找两块好表对应的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拆了表,找到了可调,待找两块好表对应的校准一下

理想的选择使用基准源,其次选择使用不低于4 1/2位校准后的表即可

楼主:
手上没有那么高级的设备,只能用个高精度可调电源+高级点用表对比着调了

网友:
3区的顶了

网友:
沒这表,我还真不知道咋调,这下知道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3-05-08):
长知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