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表再问。。。

楼主(2013-04-09):
各位老师,刚收的18表,发现交流电压档用300V档测市电,为230V,正常。换用600V则是290V了,少了40V。说明600V档有问题,请问我重点检查哪里呢。。。这种转换开关的不如10,14表转换开关直观,不敢轻易动,怕破坏原状,所以请教各位,让我缩小范围,直达故障部位。。。。

网友:
打在交流电压档,查 底板上装的600k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早期表这个电阻是绕线的,后期表这个电阻是红袍。

楼主:
Maitreya 。。。。好的。。。重点检查。。

网友:
电阻年龄大了一般会变大阻值的

网友:
整流管半击穿,,换了就好了,注意型号,,型号不一样,也不行,,

楼主:
谢谢楼上。。我还没动呢,如果整流管半击穿,那么为什么300V档准确,而换600V档就低了呢?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是不是档位的电阻烧坏了?

网友A(2014-07-25):
换用600V则是290V了,少了40V。???????

网友:
收藏就别动了,要是使用就修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用600V则是290V了,少了40V。???????

估计是楼主笔误,在600v 档可能测得是190V ,而少了40V ,这样的话,600V档专有的那只电阻变大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楼主笔误,在600v 档可能测得是190V ,而少了40V ,这样的话,600V档专有的那只电阻变大的可能性大 ...

老朋友分析的完全正确!老红袍电阻一般老化变质都是阻值变大!没有变小的~。

网友:
接着聊啊,
建议:
先把600V档专有的那只电阻换成阻值相近的电位器,
调节电位器使指针到正确的电压位置,
测量此时电位器的阻值,找一相同阻值的电阻换上!
看看是否就修好了这块MF18

网友:
都睡着了

我不睡

我继续逛论坛

网友:
回复坛友“太阳旅店”

     我从制作到维修万用表30余年了,遇到单个档位损坏或不准的表,都用这种方法维修调试的,修过的表太多了,也还没有遇到您说的情况。

     我提供方的方法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单个档位电阻损坏的故障,原阻值不能辨认的情况下不用查图纸或计算其电阻值。多年来自我感觉这个方法----简单 快捷 准确 可靠,并介绍给专业和业余的多位朋友,他们也都顺利修好遇到的单个档位有问题的故障表。
    而坛友“海边兜风” 这只18型表只是600V 档不准其他量程又没坏,如果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换上一个正常的电阻就应该修好了,
    怎么会出现您说的:“ 这档修好那档坏,极不可靠”的情况呢?
    对您的话,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坛友”太阳旅店”:是什么原理会又损坏其搭档位?!

     也望其他坛友,有遇到坛友“太阳旅店”所述情况的,告知原理,以广增益闻

网友:
  正因为300V档是正常的,仅600V是偏小的,所以其故障电阻的改变对600V之前的电路没有影响,所以对600V档的维修也不会会影响的其他档位
  原设计电阻值是是理论计算和实际检验正确的,计算的公式是Rs(x)=IRs/I(表)
  您说:“如果按可调电阻值换上固定电阻,总分流电阻值不会改变吗?”
我们就是要改变600V档的异常的总分流电阻值,把它调整到正常值---------使故障档位恢复正常!

找一份MF 18万用表的电路图仔细看懂看透,在理论上解决知识上的问题

找一块万用表,先实际操作一下,用实践检验一下

补充内容 (2014-8-9 21:44):

网友(2014-11-07):
路过 学习下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