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很久的问题

楼主(2013-04-09):
以前有帖子,60W的电烙铁串一只整流二极管会变成几W的?
今天实际操作了一遍。测试表为D26--W型标准表。
由于烙铁不可能刚好60W,电源电压也不一定是整整220V,还有二极管的等因素的影响,只能定性实验。

.jpg

.jpg

网友:
就是一半.

网友:
应该接近0.732

网友:
应该是一半!

网友:
理论值是一半。

网友:
一半就是对的嘛。

网友:
实测也是一半啊

网友:
半波!实际真是一半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
30瓦。

网友:
哈哈。。。。lz做实验了。有表就是好,方便。

网友:
我认             为一半

网友:
应该是60瓦的三分之一,20瓦左右。

网友A:
记得中学考试有这道题,有个计算公式,答案好像是比一半还低一点点

网友:
就是一半。。

网友B:
类似的问题网络上讨论多年了,蒙吧,说不定还要上马克思那里去讨论!
交流电的几个要素、有效值的问题,当然还有欧姆老先生的经典,何不重温一遍!实际上还有更好的方法,不是许多人有真有效值万用表吗,测试一下,看看多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中学考试有这道题,有个计算公式,答案好像是比一半还低一点点

好像是这样,0.42?

网友:
这个有那么难吗?交流电啊0电位点在波形中间啊,实际上是+110V和-110V绝对值是110V。加二极管绝对值还是110V。一半的功率。看明白没?不解释

网友:
我只关心最后的答案。。

网友:
可以理解为全波的一半时间才做功,功率就只有一半。

网友C:
还没结果的话,楼主去买个功率计,插上电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问题网络上讨论多年了,蒙吧,说不定还要上马克思那里去讨论!
交流电的几个要素、有效值的问题, ...

不是许多人有真有效值万用表吗,测试一下,看看多少电压。

+++++++++++++++++++++++++++++++++++++++

惨了,要是有人上万用表,一定五花八门了   要不你也上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结果的话,楼主去买个功率计,插上电一看就知道了

没认真看贴。照片早就贴出来了。

网友:
理论是一半,实际稍小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许多人有真有效值万用表吗,测试一下,看看多少电压。

+++++++++++++++++++++++++++++++++++++++
...

好的,我也来凑合一下。用35瓦烙铁、优利德UT71C、安捷伦U1253B、再加上一只二极管,分别在全功率状态(不接二极管)、半功率状态、用AC(真有效值)、AC+DC(真有效值)测试了不同组合时的电流和电压,大家知道,欧姆定律已知两个参数就能正确计算出功率了。

测试的结果可能因市电的波动、烙铁电阻的波动、仪器的误差,得出的结果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问题吧!

看来,要测试半波也要有条件,要不,测试的数据就会五花八门了!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做功的层面去看问题,真正的理解有效值,测试要用带有AC+DC功能的交流电压表。

网友:
很多人把这个理解成电压降为一半了,实际上只是让交流电在一个周期里工作一半,功率当然也是一半了。另外不要把平均电压跟有效值电压混了,平均电压在计算功率里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应改一半.理论上也不会低一点.

网友(2013-12-15):
好帖子,通常说1/4功率的人是高中电工学交流电没好好读书,去谈恋爱去了。

网友:
前提是烙铁的电阻在两种加热状态时相同,否则难以说明问题!

网友E:
我就看上楼主的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看上楼主的表了。

我也是吔。要不我们一起去他家打劫好不好:-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也来凑合一下。用35瓦烙铁、优利德UT71C、安捷伦U1253B、再加上一只二极管,分别在全功率状态( ...

根据测量值计算发热丝电阻:
一、不带电
热态1.5055K,冷态:1.4829K
二、带电(有二极管)
(1)按交直流值测值计算电阻:1.498K
(2)接流成分测量值计算电阻:1.498K
三、带电(无二极管)
计算电阻:1.527K
从计算结果分析:(1)JHXC测得不带电热电阻是在没有加二极管加热后断电测得的电阻,因为温度下降,所以阻值比1.52K小一些(2)从二项的计算电阻值都是1.498K,说明JHXC的二个测量万用表很靠谱,值得相信(3)在带二极管的情况下,发热由于温度比不带二极管时要低,所以电阻值小
得出结论:虽然电能少了一半,但由于电阻小,所以发热芯功率要比不比不带二极管时的功率一半要大(说明:是在发热芯电阻在正温度系数,线性的情况下)

网友F:
二极管半波整流,忽略二极管的结压降,就是接近一半功率。楼主实验很认真,他用的是一把烙铁,结果又引入了温度影响带来的复杂性,其实真正这个实验应该用纯阻,恒温才准确。

网友:
半波后就是一半功率了。早有定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半波整流,忽略二极管的结压降,就是接近一半功率。楼主实验很认真,他用的是一把烙铁,结果又引入了 ...

原讨论帖也许你没看过,就是讨论烙铁串二极管的。
讨论很久,观点很多,有人提出实验证明,才有此主帖的。
只考虑交流电,二极管这两个主要因素。其他因素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讨论帖也许你没看过,就是讨论烙铁串二极管的。
讨论很久,观点很多,有人提出实验证明,才有此主帖的 ...

哦,疏忽了。这个问题也太个性了,如此这般,楼主的实验考虑的十分周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