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高压电老鼠,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13-04-09):
大概了解了一下,一种用升压变压器次级输出千伏级电压直接电老鼠的,电流值保证不伤人。还有一种用高压发生器加储能电容,电容瞬间放电灭鼠,电容放完电后有一个充电过程。大家有谁做过的,觉得哪种好?或提供点经验参数,比如高压电压值、电流、频率等,谢谢!

网友:
我看过有人做的,你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电容瞬间放电灭鼠

网友:
用555振荡,推MOS管,漏极接变压器,另一端接正电源,变压器次级接倍压整流

网友:
据说用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最简单

网友:
用电蚊拍的电路,就可以

网友:
电蚊拍的不行,电流太小了

楼主:
高压包输出的电流好像也不大,个人倾向于变压器直接升高压,并具备一定电流要求,对人无害。就是要做一个有一定功率的升压变压器不好搞。问过定做变压器的,他们说做不了,怕次级电压太高击穿。那我怎么看有人也自制出来这种变压器?

网友:
高压 得小心一点。

网友:
用34寸彩电的行输出变压器,输出25KVDC

网友:
用电子管收音机2+230v串联起来.输出460交流电,还可以与初级串联,680v,电源端串联个40-60瓦的灯泡限制输出电流,30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压包输出的电流好像也不大,个人倾向于变压器直接升高压,并具备一定电流要求,对人无害。就是要做一个有 ...

       工频变压器直接升高压当然做不了,绝缘过不了关。行输出的频率高每伏匝数少,线圈是分槽绕的,每槽一段高压硅粒子整流再串联。不过变通后工频变压器也可升高压,只要有足够多的变压器,升到上万伏都没问题。我试过升到3300V。

       以前彩电改遥控,有一批是半遥控,遥控板上有一个220V/15V的约2W的小变压器,拆下来后积了近百个。一次想电老鼠,做高压太费事,于是把15个变压器次级串联,15×15=225,接220V,15个初级也串联,得220×15=3300V,原理类似于N节1.5V电池串联,不存在高压击穿变压器的问题,出来后不整流直接接电老鼠的网。确实电到了老鼠。

网友:
我家的老鼠也多,没办法处理啊

网友:
安全第一,别误伤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