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一定要限流!锂电池激活方法 根据经验说二点

楼主(2013-04-10):
锂电池激活方法,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几点

昨天在坛子里出几百个0电池的聚合物锂电池
今天大家应该有人就会收到了

谈谈锂电池激活的方法

比如,这个0电压的锂电池,怎么激活呢?
一般的,直接对电池正负极充电就能激活了。锂电放的时间长了,有时会自放电到低于正常电压,于是保护板就断电了。看保护板设计和电压低到多少。
比如我这批电池,大部分都能通过正负极直接充电激活

如果电芯电压再低一点,从外部的保护板也无法激活了。这时就要跳过保护板,直接对电芯充电激活了。

但是,重要的一点,大定一定要注意,就是激活时电流不要太大,一定要限流!
有图为证

开启限流功能、
如何开启?
第一步,把空载电压调到4.2V。我调在4.1V。
第二步,把电源正负极短路,转动限流功能,把电流调到电池标称容量的一半以下,当然,越小越好。

上电激活。这时,电流被控制在一定值

随着时间的增加,电池的电压慢慢增加

根据电池容量,电压增加到3V以下,一般就可以被万能充识别了

我一般限流充到3.6V以上。这样再用万能充就比较安全了

用万能充能充到正常的电压了

下面说说重点,不限流的情况

此图片在不限流的情况下拍得,实际上接触瞬间电流高达2.22A!!!
这么大的电流相当于是短路了
对电池,对保护板,都有损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激活电源无调压功能,可以先把电压调低一点,从1V开始激活。再慢慢调高。

这是我的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下面附上坛友的测试报告,供大家参考学习

电池收到,随机拿出一个,测量经保护板输出的正负两极电压为0伏,剥开封皮纸,露出电池正身,信息如下(里面是纸质衬板,不是铁质衬板):

BDE 422470   750MAH     (这个应该是品牌代码和外形尺寸,真实电池容量)
+3.7V   2011.07.31           (这个是电压和出厂日期)

测量电池未经保护板输出的电压是2v,看来放置时间一年多了,电池自放电后输出电压缓慢下降所致。
随即按照以往的经验,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已经锁住了输出,必须进行激活。激活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普通diy经验,找个充手机的5v 500ma火牛,裸出正负极,对准这块电池输出到保护板的两个焊点,注意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热情对吻,心中默念20下(即20秒)果断停止接吻。ok。
再次测量经保护板输出的正负极,有电压了,是3v嘿嘿,接下来用万能充进行正常充电即可。

以上经验供大家参考。感谢深圳安鑫同学,给了我们这么价廉物美的锂电池。估计加价到1.5元也会一抢而空。1.2元买的就高兴去吧。

*************************************************************************************************
继续补充,激活后我在外壳顶端露出的3个触点上焊接正负(中间空置)线,继续用这个火牛充电,因为这块电池自带有保护板,用5v的火牛给它充电不怕过充过压,顺便串联个万用表电流档测得充电电流为400ma,充电电压为4.1v(本火牛太水,山寨货,400ma输出时电压下降了1v)。随着充电时间的延续,上述电流会逐渐下降,电压会逐渐上升,当保护板察觉到锂电池电压到达4.2v时,会切断外部充电电源,这时候,充电电流几乎为零,证明此电池已充满。可以收工了。

*************************************************************************************************
继续报告,因为便宜所以大胆,监测充电过程中,发现电流约为200ma时,正负极电压已达到4.3几伏,但此时保护板木有像想象中那样关断充电,本郎不得不思考人生,难道这个保护板只对放过程电保护吗?管它呢,充坏了也就才1.2元,摸了电池一点也木有发热,再观察观察吧。

正在思索中,无意中发现电流表的电流怎么突然为零了,赶紧看测量电压,已突然上升到5.1伏,证明保护板是在电压达到4.4v的时候,关断了外部充电,火牛处于悬空状态,电压回到了5v,至此实验完美结束,收工。此1.2元电池赚大了。深圳安鑫同学可以大胆涨价,不愁销路了。
*************************************************************************************************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几伏时保护板关断的,再次重复断电后,再次充电,用5位半万用表观察电压不断增高过程,发现在4.3328伏时,保护板动作,切断了充电。

*************************************************************************************************

继续报告,摘掉火牛,测量锂电池顶端触电间的电压,是4.2487伏,放置大约半小时,触点间电压回到4.2266伏,后面还在下降中,懒得继续监测了。整个充电过程从3.0伏开始充电,到4.3328伏关断充电,大约2.5个小时。
总结:这种用5v火牛充电因为有保护板,已不会发生过充现象,比用4.2v火牛充电过程要快些,我想如果用4.2v火牛,估计从3.0伏充至4.22伏需要3-4个小时,慢充对电池的保护肯定比快充好,而且电量也会充的饱满一些,用起来更耐久。大家有条件的还是用4.2v火牛比较好。

*************************************************************************************************

网友:
实际操作经验,帮顶

网友A:
好像在隔壁坛子看见过,是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隔壁坛子看见过,是你吧

呵,看来大家都爱好电子啊
是我是我还是我,哈

网友:
这个比较好

网友B:
收到后再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到后再试了。

好,收到后大家再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
学习了!多谢指教!

网友:
我见修手机的一个朋友用维修电源 1A过流保护的那种激活手机电池是先低电压接上电池 然后调节电压慢慢增高

网友:
电池收到,随机拿出一个,测量经保护板输出的正负两极电压为0伏,剥开封皮纸,露出电池正身,信息如下(里面是纸质衬板,不是铁质衬板):

BDE 422470   750MAH     (这个应该是品牌代码和外形尺寸,真实电池容量)
+3.7V   2011.07.31           (这个是电压和出厂日期)

测量电池未经保护板输出的电压是2v,看来放置时间一年多了,电池自放电后输出电压缓慢下降所致。
随即按照以往的经验,电池自带的保护板已经锁住了输出,必须进行激活。激活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普通diy经验,找个充手机的5v 500ma火牛,裸出正负极,对准这块电池输出到保护板的两个焊点,注意正极对正极,负极对负极,热情对吻,心中默念20下(即20秒)果断停止接吻。ok。
再次测量经保护板输出的正负极,有电压了,是3v嘿嘿,接下来用万能充进行正常充电即可。

以上经验供大家参考。感谢深圳安鑫同学,给了我们这么价廉物美的锂电池。估计加价到1.5元也会一抢而空。1.2元买的就高兴去吧。

网友C:
继续补充,激活后我在外壳顶端露出的3个触点上焊接正负(中间空置)线,继续用这个火牛充电,因为这块电池自带有保护板,用5v的火牛给它充电不怕过充过压,顺便串联个万用表电流档测得充电电流为400ma,充电电压为4.1v(本火牛太水,山寨货,400ma输出时电压下降了1v)。随着充电时间的延续,上述电流会逐渐下降,电压会逐渐上升,当保护板察觉到锂电池电压到达4.2v时,会切断外部充电电源,这时候,充电电流几乎为零,证明此电池已充满。可以收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补充,激活后我在外壳顶端露出的3个触点上焊接正负(中间空置)线,继续用这个火牛充电,因为这块电池自 ...

哈,你赚到了,有空再做个容量测试
要是测试出来容量合格,没买到的肠子都要悔青了,买到的牙都要笑到肚子里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补充,激活后我在外壳顶端露出的3个触点上焊接正负(中间空置)线,继续用这个火牛充电,因为这块电池自 ...

用5V的电压充电,充到4.2V电流为0,证明电池保护板真实有效,工作了。呵,又赚了
不过一般不建议用五伏的直充。还是用4.2V的充好一点,万一保护板不工作了,电池会鼓的

网友:
继续报告,因为便宜所以大胆,监测充电过程中,发现电流约为200ma时,正负极电压已达到4.3几伏,但此时保护板木有像想象中那样关断充电,本郎不得不思考人生,难道这个保护板只对放过程电保护吗?管它呢,充坏了也就才1.2元,摸了电池一点也木有发热,再观察观察吧。

正在思索中,无意中发现电流表的电流怎么突然为零了,赶紧看测量电压,已突然上升到5.1伏,证明保护板是在电压达到4.4v的时候,关断了外部充电,火牛处于悬空状态,电压回到了5v,至此实验完美结束,收工。此1.2元电池赚大了。深圳安鑫同学可以大胆涨价,不愁销路了。

网友C: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几伏时保护板关断的,再次重复断电后,再次充电,用5位半万用表观察电压不断增高过程,发现在4.3328伏时,保护板动作,切断了充电。

网友:
继续报告,摘掉火牛,测量锂电池顶端触电间的电压,是4.2487伏,放置大约半小时,触点间电压回到4.2266伏,后面还在下降中,懒得继续监测了。整个充电过程从3.0伏开始充电,到4.3328伏关断充电,大约2.5个小时。
总结:这种用5v火牛充电因为有保护板,已不会发生过充现象,比用4.2v火牛充电过程要快些,我想如果用4.2v火牛,估计从3.0伏充至4.22伏需要3-4个小时,慢充对电池的保护肯定比快充好,而且电量也会充的饱满一些,用起来更耐久。大家有条件的还是用4.2v火牛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几伏时保护板关断的,再次重复断电后,再次充电,用5位半万用表观察电压不断增高过程,发现 ...

二个可能
一是可能这个电池是4.3V的?
4.3V的电池是经常看到
二是这个过压保护设在4.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   又学了一招

hlwl坛友的测试报告值得一看啊

网友:
我说深圳安鑫兄弟认真,负责,果然不错售后还出招

网友:
做事挺细心的

网友(2013-12-19):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
又学了一招,手里也不少原来的旧手机电池,回来试试

网友:
这样的电池我一般就用万能充充就好使。有万能充充不了的,就把外皮扒开直接充电芯。这样还充不进去的,就扔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看来大家都爱好电子啊
是我是我还是我,哈

隔壁坛子是哪个?

网友:
有道理,下次有了这种锂电池,可能不要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壁坛子是哪个?

iamusb
深圳安鑫
这二个都是我

网友:
可以吗,试试去

网友:
我都用10v左右的电压充的,限流1.5a,不过我是充18650电池。

网友:
最好限流,因为电流会突然增大造成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看来大家都爱好电子啊
是我是我还是我,哈

对啊,,当时还认真的学习下,,也搞好了几个,,,,但有个保护板坏了白忙

网友(2014-09-08):
好经验

电池激活要胆大、心细

网友:
看来的弄一个 带有恒流功能的稳压电源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对修复0电压锂电池增长了知识.学到了好方法.

网友:
有人说过低温冻后再充电

网友:
锂离子电池的充放电次数是固定的,用一次少一次,而且锂离子电池不能摔,有可能正负极短路,就会自燃

网友(2015-12-05):
确实不错,不限流冲坏过几块

网友:
好文章,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2016-10-27):
学习了,准备把旧电池冲下看能复活否

网友:
我遇到0压的电池,都是在4.2V用0.5C电流激活的,不知道有什么讲究.没自己研究过.一般电池手册上都会标注推荐的充电电流,我觉着按它的要求准没错.

网友:
好方法,收藏了

网友(2017-05-23):
不错,学习了,正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