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3-04-10):
1、想把矿机导线搭的平直布局整齐,元件之间连接导线用细胶皮导线好还是稍粗点的漆包线好?
2、为了减少电信号损耗,矿机金属零件越少越好吗?比如:接线柱、活动小线叉、香蕉头插件、各类金属螺丝;
3、天地线是否要稍粗点?
4、如何将750阻抗耳机提升?加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如何连接?
谢谢

网友A:
1.用漆包线,最好用免刮的;
2.小金属零件不影响;
3.粗点损耗小;
4.用220V/12V的变压器,次级接32欧的耳机。
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B:
750欧耳机与检波管的匹配要用坛里设计的仿725矿机音频阻抗变压器(可以与几乎所有的耳机匹配),YYDZ有售,14元一只。

网友C:
两种线都可以,金属零件只要不是面积过大(如铁板)不会对其有影响,天线粗一点强度好些,比较抗风力,同时最好是用多股线,这样对所接受的无线电信号的损耗小些,因为高频电流的集肤效应,单股线的利用率不高。可用一个小的交流变压器来代替输出变压器,初级220V 次级6V到12V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种线都可以,金属零件只要不是面积过大(如铁板)不会对其有影响,天线粗一点强度好些,比较抗风力,同时 ...

直流750欧交流阻抗多少?用什么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漆包线,最好用免刮的;
2.小金属零件不影响;
3.粗点损耗小;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线都可以,金属零件只要不是面积过大(如铁板)不会对其有影响,天线粗一点强度好些,比较抗风力,同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0欧耳机与检波管的匹配要用坛里设计的仿725矿机音频阻抗变压器(可以与几乎所有的耳机匹配),YYDZ有售, ...

非常感谢!

网友D:
前些日子刚刚测试过,两只直流电阻750欧耳机串联后的阻抗标称值是10K,在1000Hz频点实际测到的阻抗是9.6K,如果用2AP9检波可以不用变压器,如果用其他二极管就要看具体情况了,要想矿机效果好就要用RD值高一些的二极管,这就需要用匹配变压器了。
2007 版主说得对!有一只仿T725变压器就可以应对很多的情况,因为这只变压器就是为矿机爱好者做实验而设计的,可以提供很多的阻抗组合,有了它就可以使用很多不同阻抗的耳机和不同型号的二极管了。
因为750欧耳机自身的阻抗比较高,所以肯定不能用一只次级只有几伏或是十几伏的小电源变压器做匹配变压器,原因有两点:一是只有几伏或是十几伏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电感量很低,不能满足提供10K阻抗的电感量的需求,故不可能提供出10K的阻抗。二是匝数比不合适,也就是说即使次级的电感量能满足能提供10K的阻抗需要,初级阻抗就太高了。
如果非要用小电源变压器的话就要用初级220V,次级70V到110伏的小变压器,功率只有2、3瓦的小变压器很少有输出这个电压段的,即使有价钱也很贵,还不如买只仿T725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前些日子刚刚测试过,两只直流电阻750欧耳机串联后的阻抗标称值是10K,在1000Hz频点实际测到的阻抗是9.6K, ...

的确是这样,把小电牛当成“万金油”是非常可笑的!

矿机无源接收需要相对准确的音频匹配,这是矿坛矿石版区重点技术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这样,把小电牛当成“万金油”是非常可笑的!

矿机无源接收需要相对准确的音频匹配,这是矿坛 ...

用电源变压器当匹配变压器也就是图个方便,可能是手里有现成的,或是就近能买到,如果不考虑邮费电源变压器也不便宜,关键是在提供不同阻抗的组合和弱信号的接收效果上电源变压器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0欧姆的耳机已经很不错了,没有必要加变压器,任何变压器都是一个有比较大的损耗的元件。矿机的品质关键是 ...

仿725变压器效率在90%以上。

750欧的耳机不能与1N60匹配,要借助变压器。天线再好如果阻抗不匹配,效果也要打折扣,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90以上不也是有损耗吗?

比不匹配的损耗小很多!

网友:
如果矿机能达到90%的匹配,就是相当不错了。对于矿机设计要综合考虑,不能偏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1n60接750耳机很简单,在耳机上并联一个47k电阻。

1N60的Rd约100K,750欧耳机10K,怎能并联47K电阻?

矿机效率是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说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为啥要并联47k电阻恐怕不想你说的那个理由rd。但是看到邻国的矿机网站都是这样处理1n60和耳机的关系。 ...

国外有些电路也不合理要理解和分析,仿725变压器国外要了几百个,就是为了阻抗匹配。早年国内做矿机一般都不用变压器,一是检波器所限,而是经济条件所限。但陈宪文的矿机用变压器与号筒喇叭匹配。

置顶的“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是国外经典的矿机匹配文献,当您初次或多年后再次接触矿机时,建议系统的学习矿机基本理论,否则对于现在这么好的器材条件,也不能做好或真正做好矿机。

您这个想法还不如小电牛匹配说。

网友:
有些并接几十K电阻矿机,使用的是晶体耳机。

网友F:
在工控元件中老式的指示灯有的带380伏变220伏的,有两瓦左右可以去找找也是一种途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在工控元件中老式的指示灯有的带380伏变220伏的,有两瓦左右可以去找找也是一种途径.

找那个还不如直接用725,估计价比725还要高,电感储备还不一定够得上实际的Rd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那个还不如直接用725,估计价比725还要高,电感储备还不一定够得上实际的Rd值。

那倒是,有现成的才能张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矿机本身的理论是很多,很值得学习研究。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爱好者来说,还是要因地制宜,自娱自乐而已。我认 ...

娱乐自己不要误导他人,您自己将错就错无所谓,将错误当成普遍真理传播就不合适了。

矿坛矿石版区是国内矿机领域的制高点,与您说一下是很正常的,纯属技术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呀,向版主学习了

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矿机可低可高,简单与高深并存。

网友:
许老师的“二极管检波原理”是矿机平方率检波的经典论文: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35837

麦老师推荐的“怎样制作高灵敏度的矿石收音机”,是运用平方率检波原理做矿机匹配的经典文章: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024-1-1.html

建议好好读读这两篇帖子!

网友:
不能认为天线好就一好百好了,这种想法多源于缺少实践,没有在现代的环境下用很好的天线收听矿石机。
好天线虽然矿石机声音大了但是没有高Q调谐回路,强台对弱台的干扰压制也很厉害,“大合唱”难于避免,很多弱台就收不到,有了高Q调谐回路才能把弱台从强台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才能安静的收听弱台。
高Q调谐回路指的是高有载Q值的调谐回路,这就需要高RD二极管才能做到,如果二极管的RD值过低就要用抽头位置很低的调谐回路,这样虽然保持了调谐回路的Q值,但是送到检波器的信号电压远低于调谐回路两端的电压,影响检波效率,效果也不会太好。
使用了高RD二极管就要有高阻抗音频负载与之匹配,否则从检波器向音频负载传送音频信号的功率就会损失很大,影响灵敏度。因此匹配变压器就显得很重要了,设计制作精良的匹配变压器的效率都能达到85%以上,达到90%以上也是可能的,仿725在一定条件下效率可达95%,如果耳机与检波器严重失配功率损失掉百分几十并不稀奇。用不着为了匹配变压器这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的损耗耿耿于怀,很多高灵敏度耳机都不是为矿机设计的,这些耳机的阻抗值五花八门,使用性能良好的匹配变压器虽然承担了一些损耗,可是使得高灵敏度耳机与检波器匹配了,矿机的灵敏度有了明显的提升,
耳机对灵敏度影响也很大,很多矿友都有这样的经验:换了更好的灵敏度更高的好耳机就可以多收几个弱台,这不是神话。
矿机没有放大器,灵敏度来自点滴的积累,天地线、调谐回路、检波器、耳机,甚至底板、元件的接线、个零件的相对位置等等都会影响灵敏度,因此这些部件谁也代替不了谁,不能用谁好一些就可以抵消了谁差一些所造成的影响,忽略谁都会失去一部分灵敏度。
初学者如果不追求矿机的性能,只要能响就行,就不必点点滴滴计较矿及部件的性能了,可以降低玩矿机的成本,但是矿机的性能较差,毕竟高性能元件都比较贵。

网友G:
出售仿725矿机音频阻抗变压器的帖子在哪?

网友:
除了晶体耳机要并联电阻外其他耳机并电阻是画蛇添足,晶体耳机几乎不导电,并联电阻一是为了给检波二极管一个直流通路,二是为了给检波器提供一个合适的负载阻抗,否则检波二极管不能正常工作,除了晶体耳机其他耳机不用并联电阻都能工作,并上电阻只能消耗宝贵的音频信号功率,有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出售仿725矿机音频阻抗变压器的帖子在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774-21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