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衔铁耳机SHH-1修复记

楼主(2013-04-11):
       最近在淘宝买了两只SHH-1耳机,收到后发现一只声音比另一只小很多且失真较大,估计是耳机内部出问题了,看来只有拆开调整了,仔细看了一下,除了两只接线柱,没有任何固定用的螺丝,耳机是一次性封装,要拆开只有用撬的方法了,加上自己也想看看这种耳机的内部结构,就拆开吧。

       先用锥子撬边:

      再用平口起子小心将四周分离:

      卸掉接线柱上的螺帽:

       取下后盖,发现耳机结构确实和舌簧耳机不同:

      发现衔铁一边已经吸合了,衔铁振动受阻,声音自然就小了。

     松开两只固定螺丝,反复仔细调整,直至两边都有间隙且间隔大小相近。

     装上后盖将四周压好耳机就复原了。

      试听后声音恢复正常。

楼主:
       中午画了SHH-1耳机的结构图,由于装配好了才想到画结构图的,拆开的时候没有注意中间磁铁的高度,如果有错请大家补充纠正。
       耳机原理简单说明:两个线圈反向连接使其通过的电流方法相反,因此产生的磁场方法相反,对衔铁产生一吸一推的效果,从而围绕中心支撑点产生振动,并通过连杆推动铝振动膜片发声。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A:
修理密封耳机,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理密封耳机,高手!

谢谢李老师加分鼓励,现在想想撬的方法还有问题,应该用锥子撬出一两个点,再用没有快口的平口起子沿着边慢慢撬开就没有这么多损伤了。

网友B:
我买的SHH-1也到了,15块一个,旧的拆机品。还有一个SH-091B,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SHH-1也到了,15块一个,旧的拆机品。还有一个SH-091B,不知道怎么用、

和我的价格一样,估计是同一家,是本坛网友开的一个店。

网友C:
打开就不要装入了,找个外壳,共鸣腔大效果更好。

网友:
这种耳机其实没那么贵,有一种是没有后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就不要装入了,找个外壳,共鸣腔大效果更好。

哦,先不知道,以后有机会可以这样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开就不要装入了,找个外壳,共鸣腔大效果更好。

这是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李老师加分鼓励,现在想想撬的方法还有问题,应该用锥子撬出一两个点,再用没有快口的平口起子沿着 ...

楼主:
谢谢聂老师加分、加章、加亮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SHH-1也到了,15块一个,旧的拆机品。还有一个SH-091B,不知道怎么用、

SHH-1和SH-091B收到后比较一下,在这里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只这样的耳机,灵敏度很高,声音也大。这种耳机还有个优点,不拍摔,我的那只后盖都摔凹凸了,正 ...

是的,因为衔铁很厚,不容易变形,所以比舌簧耳机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

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过一个SH一91耳机,300欧的,结构和HH一丨很相像,没拆绕阻,不知道是几个线圈。这类耳机的电动部分做的 ...

拍几张内部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你的SHH一1一样,实在没必要再上图了。

哦,是同一种结构。

网友(2013-11-24):
SHH-1有几个,还没舍得拆开看内部,这里见识了~~

网友:
好技术哦!的

网友:
我也有几只SHH-1耳机,灵敏度与SC2-300差不多,低音不如SC2-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李老师加分鼓励,现在想想撬的方法还有问题,应该用锥子撬出一两个点,再用没有快口的平口起子沿着 ...

   是个高手!做一次就有改进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