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海燕 B331

楼主(2013-04-11):
先谢了!今日淘到一台 海燕B331,经过打理,情况良好。无奈此机的拉线彻底乱了,哪位大侠能给个拉线图或机芯拉线近照?

网友:
同求!另求一个海燕B331收音机上拉线用的白色小滑轮。用电子管机的滑轮,大了,放不进……

网友:
应该很好绕的,参考一下外形相似(调谐轮在左边的)的收音机。

网友A:
参考一下

网友B:
我有海燕B331,但只有到周日相机取回了才能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海燕B331,但只有到周日相机取回了才能拍照片

劳驾您拍个照片贴上来,比葫芦画瓢。谢谢!!

网友C:
这个图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

收音机拉线图收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就是

非常感谢大侠!劳驾您了!!

网友(2017-08-07):
这张拉线图,是重新绕制的,固定弹簧变成两个了。不是原装的。此机拉线非常难恢复。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

网友:
我的就是重绕的线。。。。并且好似331的调台旋钮拧动的方向和多数收音机不一样,一般收音机顺时针旋动旋钮指针往右边高端方向走。而331要想去高端要逆时针旋动旋钮。

网友:
右边的线从下向上绕就和一般机子一样了,但不知道会不会脱线。

补充内容 (2017-8-8 06:37):
但和面板频率不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