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桥我秀,秀出你的电桥来!(大量图片,手机党慎入!!)

楼主(2013-04-12):
许老师的LCR很多人已经制作成功,在调试和使用中遇到了不少问题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的应用,请大家把自己的电桥秀出来,测量各种不同的东西,看看会有什么以前没发现的东西。

下面就是我的电桥和我的一些测试。电阻的测试就不说了,精度很高。电容的测量就有些不同,另外还可以用电桥测电池内阻,虽然不一定非常精确,但是已经可以判断电池的好坏了。

先看看高频瓷片电容,20P的,测量时q值会跳动,多数是999,有时会跳到几百,如图。

下面是低频瓷片,1000p

显示器高压板上的薄膜电容,很多明基显示器黑屏或者闪一下就灭的毛病是因为这个电容ESR变大引起的,电容本身外观正常,但是烧C5707。

下面是一个高精度电容,误差0.5%,可以看到性能很好。

下面是一个显示器行逆程电容

这是一个号称高级音响用耦合电容,可以看到性能并不好,不知道什么材料的。

这是一个微调电容,原先是5/30的,我拆掉了两片动片,剩下一片动片后的容量范围是2/10

一个瓷基微调电容,范围2/22

钽电容,ESR很小

三端陶瓷滤波器

压电陶瓷片,测试时会发声音

下面是电感类
先看一个磁环共模滤波器的电感

这是我用小磁罐绕的电感,磁罐在网上买了好多

拿掉一半以后

一个6P1输出牛的初级电感

一个8W日光灯镇流器的电感,可以看到用这个来做胆机的扼流圈简直是完美

一截导线,这个电感在0附近跳动,可忽略
用一个VGA线上面的磁环套上后,电感量1uH

这是一个螺丝刀,用穿过磁环后成了1uH的穿心电感

一截弹簧的电感

下面是测试电池内阻的,测试方法是串接一个1.5uF CBB电容,用R档测量
9V叠层电池,这个电池已经没电了,内阻67欧
这是新的,内阻10欧

这是在本坛买的读书郎电池,可以看到内阻是比较小的,70豪欧,应该是新电池吧

对比一下从笔记本里拆出来的18650,我现在放在移动电源里用的

相机里拆出来的,这个电池仍然有容量,但是内阻太大已经不能用了

机器i拆出来的镍氢电池,这个电池容量很大(3000mAH),内阻比较小

这个可以说是二极管的结电容吗?

蓝色发光管

另一个二极管

网友A:
有套件没有啊,看着眼馋死了~~~

网友:
希望出套件,便宜些,让矿坛的朋友每人一套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做成手持的更方便些。

网友:
测电池内阻真实用,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后面有两个测2032电池的,这两个电池电压都在3V以上,但是有一个已经不能用了。通过测内阻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能用的那一个内阻已经接近4K。

网友B:
刚试了下,我手上的18650的内阻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套件没有啊,看着眼馋死了~~~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eID=199812463512724到这儿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试了下,我手上的18650的内阻很小!!!

这是两节并联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两节并联的吧?

嗯,拆下来没动他!!

网友C:
那8。2UF的音响电容怎么看出来性能不好了??

网友:
各位前辈都是精益求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8。2UF的音响电容怎么看出来性能不好了??

跟CBB相比,ESR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