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14单管机怎么做

楼主(2013-04-13):
求电路图,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网友:
在论坛里搜吧,很多

网友:
给你贴个图,图2中的3DG是NPN的,和9014相同。祝成功。。。

网友:
3楼图中的2#线路图成功率高,推荐LZ试试。

网友:
3楼的很好

网友:
建议把3V电源改为6V,磁棒用10OMM长及以上规格

网友:
高频扼流圈GZL我用TTF2中周改制,漆包线用小继电器线包直径o.o8,绕35O圈小心装上磁帽电感正好为2.5MH,忘了说工字磁芯顶先胶上一片直径为5一6MM硬纸片,以扩大磁芯绕线容量,这样小心绕线最多可绕38O圈,坛友不仿试试,主要该扼流圈使用的磁芯较好,效果好于节件灯磁芯

网友:
8楼的图高频阻流圈10微亨是不是应为10 毫亨,耳机用64欧姆也小点,如能用舌簧耳机300欧更好.偏流电阻很重要,100K往往偏小,因硅管偏流很难调。

网友:
       经过实际使用我感觉在检波管上串一个“电阻+电容”元件对收音机的电路调整和接收效果都有好处。636电路的三极管基极直接并联两支检波管,两者相互影响,不容易达到最佳状态。串了阻容元件后有了一个缓冲,大家都从容啦。商品四管机很多都串了这个阻容元件的,请看:

63-4电路

P69-4电路

MG69-4电路

硅管四管机电路

网友:
十楼说的很正确,支持

网友(2014-06-05):
这么多电路图,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