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7单端,自绕输出牛终于装机出声,效果还行功夫没有白费

楼主(2013-04-13):
去年弄了台FU7单端,当时着急装机,输出牛用的是网上的廉价牛,效果不理想。春节前自己绕了两只输出,96铁芯叠厚50mm,这几天闲着没事终于把这两只牛换上了,效果还可以。

早先的廉价小牛:

自制的牛:

长时间曝光,可看出FU7内部的蓝光,淘汰管还是差啊。

乱糟糟的内部布线(去年的老图):未设单独的地线,整机采用大面积金属接地,效果还可以,交流声非常小,几乎听不到。主要接地点有4处,电源变压器屏蔽层、电源线地线接变压器固定螺栓。电源板通过铜柱接5z3管座螺栓。电压放大阻容板、输入信号线屏蔽层接6J1固定螺栓。fu7的阴极接地点为其自身的固定螺栓。基本上达到模块化,拆、修都方便。

电路图:
实验SRPP电路,效果不理想,弃!

现用的电路,4007、5z3p随时切换。换牛后FU7出现高频自激,加了两只空心线圈,解决。

楼主:
论坛程序有点问题,无法传图片。图片按附件形式上传,编辑完成。

网友:
做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807的声音做好了是很不错的

网友A:
真帅!牛是自绕的吗?

网友:
祝贺楼主的807出靓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帅!牛是自绕的吗?

绕牛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841

制作自动绕线机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69959-1-1.html

网友B:
FU7工作时内部发蓝光是正常的,说明管子还没有老化,用一段时间后就不发蓝光了。

网友:
807是性价比最高的管子了

网友C:
不错嘛,就是电压放大极好像放大的有点多!

网友:
晶体管整流,耐压要求高,注意击穿,

网友:
还是自己绕的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7工作时内部发蓝光是正常的,说明管子还没有老化,用一段时间后就不发蓝光了。

十几二十年前扩音机淘汰下来的管子,一直没舍得扔,一直以为有蓝光的是寿命差不多到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嘛,就是电压放大极好像放大的有点多!

6j1那一级现在是“摆设”,空着没用。

平时6J1不用这一级,信号从6N1的栅极馈入。装机之初考虑弱信号的放大能力,多做了一级放大,就当是合并式功放吧。临时改两条线就能把前级用上,或者直接用6J1推FU7,多了个玩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牛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841

网友D:
引用 楼主:
6j1那一级现在是“摆设”,空着没用。

平时6J1不用这一级,信号从6N1的栅极馈入。装机之初考虑弱信号的 ...

我看朋友的输出好像没有侵绝缘漆。如果没有侵要注意夏天防潮,不要有过大的震动,否则电感量会有变化的,要是侵了绝缘漆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朋友的输出好像没有侵绝缘漆。如果没有侵要注意夏天防潮,不要有过大的震动,否则电感量会有变化的, ...

谢谢您提醒。
不侵漆一是现在没条件,二是对牛的性能没底,打着重绕的准备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醒。
不侵漆一是现在没条件,二是对牛的性能没底,打着重绕的准备呢。

你这个绕线机绕的变压器性能应该没问题的,电感和漏感的比值做了吗?

网友E:
以今天常见的音源设备确实是用不着6J1+6N1两级放大,

可以将6J1接成三极管接法来推FU7,与6N1单级推FU7转换着玩

网友:
FU-7夏天能把牛烤熟,有烤牛肉吃了

网友F:
内部布线还算整齐

网友:
输出牛没侵漆就别侵漆了,很多烧友自绕输出牛都不侵漆,我绕的输出牛也没侵漆,用好几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今天常见的音源设备确实是用不着6J1+6N1两级放大,

可以将6J1接成三极管接法来推FU7,与6N1单级推FU7转 ...

当初多装了两只6J1其实也是贪玩,拆了好几只6J1不用白不用。装机时试过6J1推fu7,没多会就改了。以后有时间可以好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绕线机绕的变压器性能应该没问题的,电感和漏感的比值做了吗?

还没做详细测试,现在家里乱,工具零件还在打包状态没地方摆摊,只能做点简单的事。
过俩月家里收拾利落,有了单独的工作间,就可以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部布线还算整齐

未设单独的地线,线少而已,呵呵。

网友:
做得真好,自己养牛用得安心。支持。

网友:
FU7的做的还是不错的,电牛用105x60,输出牛用到86x50或96x50是比较合适的,如用96的电牛工作时间稍长的话电牛的温度会高些,效率会下降。

网友:
支持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