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1发热芯问题

楼主(2013-04-14):
1321发热芯,发热丝电阻是4欧《红线》单独用15V电源供电它不加热,测温电阻是50欧《蓝线》用15V电源能加热,不懂。

网友:
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没有,试过好几次了。

网友:
1322我刚才测了下是14欧.是不是电阻丝的问题

网友:
进口的和国产的是有区别的。A1321发热芯,进口发热芯,发热丝电阻:2.5-3.5欧,传感器电阻:43-58欧。国产发热芯A1322发热芯的参数是:发热丝电阻:16-17欧,传感器电阻:2-2.5欧。

网友:
就那四个线,怎么也得实验出来吧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测测电压

楼主:
用电源适配器试的,电压不是问题,试的目的是用电压调节温度。

网友:
用万用表接上,打火机加热,看一下哪个有电压就知道是测温的了呗

网友:
这个烙铁芯的四个线是焊在外面的还是从烙铁芯里面一起出来的?如果是焊在外面的应该是1321,加热芯电阻,2.5-3.5欧姆左右、传感器电阻43-58欧姆;另一种应该是1322烙铁芯,加热芯电阻16-17欧姆、传感器电阻2-2.5欧姆(因为生产厂家的工艺、材料不同、数值有所差别)。

网友:
1321烙铁芯只要符合上述数值就可以用在使用1701+324集成块的936控制板的焊台上,1322是不能用在使用1701+324集成块控制板的焊台上的,两者不能互换。

网友:
1321 uses a ptc as the temperature sensor - resistance at room temperature is about 50ohm.
1322 uses a thermocouple as the temperature sensor - resistance at room temperature is about 2ohm. You have to read voltage off of it.

网友:
1321 is used by hakko 936 - with male 5-pin connector. 1322 is used by atten 936, with female 5-pin connector.

网友:
I did some experiment. If you heat up a 1321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sensor), the resistance goes up to 60ohm (at a pretty hot temperature).

Because of this, I think the software I wrote to drive a 1322 can be easily adopted to drive a 1321.

1322 heaters are used in Hakko 936 stations and 1321 heaters are used in Atten 936 st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