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 40

楼主(2013-04-14):
各位前辈大家好,收了个mf40万能表,回来后装上电池不能用,这个是哪里的问题,没线路图,用其它表测量了表头是好的,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具体症状?我前天弄好了一个,有电路图的

楼主:
你好,我这个是指针调零不起作用,谢谢你

网友A:
指针调零不起作用,其他功能完好,就电阻档调零不管用?那就电位器了,主要是你惜字如金,只能这样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调零不起作用,其他功能完好,就电阻档调零不管用?那就电位器了,主要是你惜字如金,只能这样判断

这个就是电阻档调零不起作用,其它的都正常,谢谢你的指导,我在看看电位器

网友B:
看看有木有开焊的地方或者接触不好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木有开焊的地方或者接触不好的地方

谢谢你,有空继续折腾

网友(2014-10-29):
这种缩水的40表不要也罢

网友:
30,,40还是老的好。

网友:
内磁小表头 这个有点坑啊

网友:
给你电路图

网友:
这个电路图好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