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收音机里有能用的检波二极管吗?

楼主(2013-04-15):
如题,目前正在搜集材料制作简单的矿机,但检波二极管在淘宝上买比较麻烦,不知道能不能再废旧收音机里获取呢?能用在矿机上吗?

网友:
  有的,但不一能有目前崇尚的检波管.

网友A:
除了二极管还有调谐可变电容器.天线线圈.就差天线和耳机.说不定是胆机还有输出变压器和短波线圈可用

网友B:
现在的集成块机找不到捡波二极管了,有些旧电话机中有10个左右的捡波二极管。友谊电子的捡波二极管很多很便宜。

网友:
不如直接买矿友们常用的新检波管好。比如1N34A、BAT85等。

网友C:
2AP9,1SS86

网友:
陶宝网上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AP9,1SS86

2AP9是老管子,结电容高,中波高端灵敏度低,容易混台。后多地生产,质量良莠不齐,有两支收藏和比较就行。

1SS86是超高频检波管,Rd值4.5K,中波矿机使用不好,用在FM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集成块机找不到捡波二极管了,有些旧电话机中有10个左右的捡波二极管。友谊电子的捡波二极管很多很便 ...

您能把店子的链接发给我吗?没找到,用私信发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把店子的链接发给我吗?没找到,用私信发给我

http://photo.163.com/wgyydz/#p=0 ... ;amp;amp;amp;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二极管还有调谐可变电容器.天线线圈.就差天线和耳机.说不定是胆机还有输出变压器和短波线圈可用

七八十年代产的收音机里有检波二极管。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清楚

网友:
呵呵~~~~~~~~··现代收音机可以利用的 元件真的很少!不过有点年头的就不一定了!比如锗三极管部分高低频都可以做检波,2极管就j就不用说了2AP,2AK效果都很好!有很多集成块的两个脚也是可以做检波的!2产品一类的硅管加一定的偏压越是可以勉强胜任的!

网友:
好介绍!另我大开眼界!

网友:
现在的集成块机找不到捡波二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