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edwardseo

楼主(2013-04-15):
我认为不错的电路走线

我认为不错的电路走线
大家好,我的号被封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凌晨上线,系统就以我的名义发了好多垃圾信息。恶心死了。
我本以为是我的电脑中病毒了,后来我班同学来帮我杀毒的,说没有病毒。
那么就是论坛系统的问题了。
我给管理发邮件,管理都置之不理。
我想如果是系统的事的话,原因之一,就是我升级太快了。哎。以后就用这个号了。请大家见谅。
我只能用这个新号来继续学习了。谢谢大家。

一步一步装胆机

刚刚发过一个帖子,名为“一步一步学电路”,可是那个号已被封;现在已经用这个号了。
书接前文(嘿嘿)电路部分千变万化,想一下子学成,是不可能的;但学习胆机的兴致也不会停止于此,所以想用这个帖子学习一下胆机的布线技巧。由于电路设计部分的与众不同,导致胆机内部布线都因人而异,所以,在这里只能各自上传自己的布线方案,请大家指点。

上图是我认为不错的电路走线,但做这台胆机的主人倒认为这样的走线还不是特别好。
我想大家交流一下,什么样的走线更好吗?有彩图更好。谢谢。

目前:我只知道灯线交流线要缠绕;地线要粗。其它的都不知道。
不过我喜欢那种有简单的电路板的设计。需要我不会电路板设计,或者说难一点的电路板设计也看不懂,不过我会努力学习的。谢谢大家 。
另外,请大家在互相关心之后,不要脱离主题。再次感谢。

网友A:
论坛升级之后好几个人都被封了。却是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升级之后好几个人都被封了。却是不知何故……

就是那天凌晨两点多,我上来后,要回帖子,却发现回不了,说发言过快。
后来我发现系统以我的名义发了好多恶心的链接。然后我就闪人了。
后来我要我班男生来帮我杀毒,他们说一切正常。我才想起当时还有别的用户也在发那些东西,
我想是论坛当黑了。
就是现在我发帖子,输入验证码时都得输入好几次,打不上字。

网友:
应该是被盗号了。密码要复杂一些。你精神好啊,半夜两点还不睡…………

网友:
是被盗号了

网友:
呵呵,正常现象,你的名气太大了。进这个坛的人没有一个没回过你的贴子的。

网友:
彩图不错,清晰明了。

网友:
实际焊接元件跟彩图有很大出入,

网友B:
这些天论坛 确实不很正常。
我这 好几次 登录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天论坛 确实不很正常。
我这 好几次 登录不上

俺一切正常~没发现不良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天论坛 确实不很正常。
我这 好几次 登录不上

哈哈,海版居然都遇到问题,看来大家无需抱怨了

网友:
这个布线图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对电路方面给一点建议:
250V经整流之后又过了那么大的滤波电容,估计电压已经到了290V以上了,这个电压用于屏极没什么问题,但是帘栅用这么高电子管的工作点将改变,按照这个图的话很可能已经超过6P1屏耗,建议把退欧电阻75K改成5-10K同时将6P1的帘栅极接在退偶电阻之后,使帘栅电压为250-265v之间就可,同时退偶电容10UF要加大,47UF比较合适
另外,电压放大级工作点偏低,增益稍大,如果将屏级电阻适当减小,可能会比现在的效果好,建议将阴极电阻(原图中的2K)取1K,屏极电阻(原图中的150K)取91-100K试一下,此时6N2管电流1.1MA左右 声音很好
题外话,恭喜胆机界多一位年轻美女,哈哈

网友:
又看了一下电路,阴极电阻取三只并联 不知道用意为何,如果手头没有合适的电阻就这样用吧 阴极旁路电容取220-330UF低频会比现在好些,耐压25V以上,耦合电容,退偶及滤波电容耐压不要低于400V

网友:
另外,最好在6N2的栅极对地再接一个470K的电阻,目的是减少因为电位器可能出现的接触不良时的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海版居然都遇到问题,看来大家无需抱怨了

  借这个机会 也 就算说一下,
经常有 坛里的朋友 用站内信 让我解决一些 坛子里 各种管理 和“人事”问题。
这里只能说句 实在对不起了。
我一个 版块小班长,删删广告贴,逗逗猫还凑合。 对于论坛的 后台管理 确实是丝毫没有一丁点 的能力涉足,实在是无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