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达人帮忙设计个矿机电路!!!!!!

楼主(2013-04-16):
        本人现在收集到一些矿机用的零部件(其实是在网上淘的),有465P空气双联可变电容一个、2AP10二极管4个、1000P小电容4个、16Ω(其实是万用表测出来的)耳机一个、0.1*120股里兹线若干卷、0.1*20股里兹线若干卷、0.4mm漆包线一卷、10mm*100mm及10mm*160mm中波磁棒若干根、小块电路板若干块。
        请达人们帮忙设计一个矿机电路图,要求是不能有天地线(实在是没条件架设啊 ),如需用到变压器的话,我还可以拆解一个没用的充电器,里面的变压器是220V转4V300mA的,不知道这个变压器能不能用上?
        敬请达人们指点一下,如需其他材料,请达人们指出来!!!!!!
        本人不急功近利,只要求能收到台,想循序渐进,成功后再往深一层进军,敬请达人指教!!!!!
        还想请教达人一个问题,就是蜂房线圈的绕制方法(要求是手工绕的方法,喜欢体验中间的过程 )。

网友A:
你在哪里,最近的电台离你住的地方有多远?

网友:
做个大环矿机可以不用天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住的地方离市中心最多才15公里!!!!
二楼的达人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哪位达人能设计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最近的电台离你住的地方有多远?

我住的地方离市中心最远也就15公里!

网友:
  各人情况都不同,这设计只有你自已来才最有意思.

网友C:
给你发个电路集,30个电路,呵呵。说明一下:其中电路28用了地电池,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矿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发个电路集,30个电路,呵呵。说明一下:其中电路28用了地电池,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矿石机了。

学习了
从图中可以看得出矿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各个元件之间的配合关系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住的地方离市中心最多才15公里!!!!
二楼的达人有什么建议吗?

3楼说的对,用大环线圈。

网友:
往深一层进军,达人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