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完善我的三轮车。。。。。。。

楼主(2013-04-16):
    我的车跑了900多公里了,目前状态一切满意。用4——5档,40——50公里的速度,发动机工况与车辆状态均佳,一般的上下坡无需换挡。
不过,这辆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不走之处。例如,不能给手机或者计算机充电,手机、茶杯无搁置盒、备用胎没有地方放置等。
于是设置了充电器、手机盒、倒车摄像头、备用胎安置处等。

充电器(手机、照相机、计算机等用)

充电器(手机、照相机、计算机等用).jpg

网友:
卖噶大,这个三轮车太牛了

网友:
强烈建议换4缸1.0排量的汽油发动机!QQ的就不错!

网友:
还是先注意保养电池吧。用电量大,再不跑长途就会亏电

网友:
楼主用的那种一分三的点烟器质量太差,接150W的逆变器肯定不成,要升级

网友A:
真是创意无限啊  就是没看到空调夏天会很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创意无限啊  就是没看到空调夏天会很热的

对啊,如果楼主真再整个空调进去,那就太完美了。

网友:
是电动车?几钱买的啊?

网友:
这么大个车怎么不用方向盘?

网友:
这车多大排量,还第一次见,我们这边没见过

网友:
不错!挺可爱的宝马。

网友:
牛.其实不用带备胎的.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综合回答:
1,此车是山东德州产富路荣贵FLZK150,是燃油车,此类车有把式与盘式两种操纵方式可选。一般当地大型摩托车市场均有售(淘宝上也有买),我是在长株潭大市场买的。
2,此车冬季有暖风取暖,夏季用天窗与风扇解凉;
3,发动机排量150.有5个前进挡与一个倒档,无离合器。用4——5档,50公里左右的速度,载三人(含驾驶员)加一个小孩,发动机工作表现良好,车辆行驶平稳,一般上下坡不必换挡。
价钱16400.
4,在笔记本计算机工作时,才需要逆变器工作,此时逆变器不通过“三接头”,是直接插在原装点烟器插孔内的。三接头可用于手机充电或者导航(倒车)仪供电。
手机充电时耗电小于7W,笔记本(带电池)工作时耗电小于10W。
5,电池保养很简单,定期用自备充电器充电。

网友:
中国式三轮跑车,实用性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