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恩智浦SAF7741+TEF6730方案的车机有哪些?

楼主(2013-04-16):
德尔福产的大众除外。

网友:
蓝宝博士做的大众也是吧

网友:
暂时也就发现德尔福,其它的一般是采用7730 6721或7741 7000;楼主觉得这个方案怎样啊

楼主:
TEF6902+SAA7709

网友A:
其实7730+6730或者7741+6730/7000的收音性能都是非常好的,具体就看各厂家的PCB布线和设计了和软件设置,是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在电台数量密集地区接收效果最好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7730+6730或者7741+6730/7000的收音性能都是非常好的,具体就看各厂家的PCB布线和设计了和软件设置,是 ...

想知道是不是目前来说7741+7000组合是解调能力最出色的呢?

网友:
索纳塔8代是7741方案,大众蓝宝出的不是NXP的芯片组,是蓝宝和ST合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是不是目前来说7741+7000组合是解调能力最出色的呢?

如果是在珠三角远程接收香港电台可说是最好的.也战胜先锋和蓝宝的收音技术.但音质不一定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在珠三角远程接收香港电台可说是最好的.也战胜先锋和蓝宝的收音技术.但音质不一定是最好

师傅你好!不知道是TEF6721+SAF7730好还是7741+7000这个好?这两种方案那个比较好呢?论坛有人说TEF6721+SAF7730这个解调芯片也不错!?珠三角的,接收密集电台!

网友A:
从硬件性能参数来看肯定是SAF7741HV+TEF7000比SAF7730HV+TEF6721HL好!这个无需怀疑!6730是6721的升级产品,也比6721好!6730参数和7000基本一样,就是中频不同,6730是10.7MHZ;7000是300khz的低中频,下面是6730 VS 6721的官方参数对比(列举FM项目);6730比6721  IP3好6db; 改进RF AGC ;镜像抑制好10分贝;低一点的噪音系数更灵敏;我对比过多种方案和机器;6721(crv;傲虎6碟;锐志;汉兰达;凯美瑞彩屏等等)不是7000(索8,森林人彩等等)的对手,特别是IP3和选择性方面;说6721好是因为用6721的机器都基本有铁盒屏蔽的频头减少了外面的干扰,如果6730 7000也有铁盒屏蔽,就基本发挥出非常高的性能了(XDR-F1HD);还有在选择性方面的7730/41中频带宽设定也和汽车销售地区有关,如果懂7730/41的软件编程就好玩了

楼主:
索8,TEF7000芯片周边还有不少元件未装,尤其是L002,找不到原理图,不知能否打摩一番。

网友:
引用 楼主:
索8,TEF7000芯片周边还有不少元件未装,尤其是L002,找不到原理图,不知能否打摩一番。

是接收美国WB天气波段的元件,安装了也没有大的用处

楼主:
斯巴鲁森林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硬件性能参数来看肯定是SAF7741HV+TEF7000比SAF7730HV+TEF6721HL好!这个无需怀疑!6730是6721的升级产品 ...

谢谢你的详细资料,发现目前索8和起亚智跑的芯片是一样的,效果都一样吗?你对比过没有呢?还有森林人彩屏这3款使用了SAF7741HV+TEF7000。不知各个接收性能如何?还有音质方面?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详细资料,发现目前索8和起亚智跑的芯片是一样的,效果都一样吗?你对比过没有呢?还有森林人彩屏 ...

都差不多的,不过在品控方面有个体差异的一些差别,具体你买的那一台是质量正常的就行;森林人可能选择性好一点点,但收音音质会差一点;刘翔的0.06秒区别你懂的